都说T12烙铁要防静电,开关电源输出感应电对地电压115V能用吗?

楼主(2023-05-07):
最近网购了开关电源,有两组输出24V和12V,输出24v我用来直接供电T12烙铁,可以驱动烙铁焊接使用。

不过论坛里都说开关电源供电要防静电、感应电,否则焊接芯片时可能损坏芯片。

我的开关电源测了一下,输入市电约交流224V。
未接负载时输出24v的正、负极对PE地电压,用数字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显示有115v左右;12V正负极对PE地电压显示103V左右。
输入市电我接了三根线,火零地,PE地线确定是接好的。
接T12负载时输出端感应电差不多,外壳感应电约不到100V吧。
我把T12 的外壳用鳄鱼夹直接连了市电PE地,数码管T12 程序有些紊乱。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类似现象问题的,如安规Y电容影响,大都是没接地线引起的,接了地线就没有感应电了。但是我确定是接了地线的,房屋建筑也是近几年的商品房,总接地应该是好的,家里其他电器外壳都没有漏电现象,市电零地电压万用表测量不到1V。

另外我测了联想笔记本电脑适配器的输出正负极对地只有不到1V,基本没有感应电。

请问坛友们,开关电源这现象正常吗?
如对烙铁有影响,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输出24v的正、负极对PE地电压显示115v左右

12V正负极对PE地电压显示103V左右

补充内容 (2023-5-11 20:56):
更新进展:
输出负极直接接到交流PE地,电源使用正常,连T12后烙铁外壳对地感应电很小约2V。T12数码管显示正常。

网友:
  请高手出招

网友A:
别用这种 用笔记本剪线电源比都比这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这种 用笔记本剪线电源比都比这小

笔记本电源我有,不过只有20V,T12不能达到最大72W功率。
想买个功率足的,给T12专用,就挑了这个。
总觉得大的网罩电源散热、质量会好些,没想到还有感应电的问题。
已经买了,不想再买一个啦

网友B:
先确认家中的地线是否正常。

若家中地线正常,那就是电源的接地不合格,换电源。

网友A:
你那个多少撸的?我的才9块钱不到 看输入端接口应该是大厂出品 今天同事还给了个24v的工控电源 开出来一看烧掉不少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家中的地线是否正常。

若家中地线正常,那就是电源的接地不合格,换电源。

我简单测了L-N 224V,L-PE 224V,N-PE 0.2V;日常电器外壳没有过漏电麻手现象。
我觉得地线应该是正常的。

不过我也不能完全确定到底地线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多少撸的?我的才9块钱不到 看输入端接口应该是大厂出品 今天同事还给了个24v的工控电源 开出来一看 ...

我这个30不到撸的,做工不错的。
直流输出正常,如果结论感应电是正常的,那不能用来T12焊接芯片了。

网友:
T12烙铁头外壳接地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输出负极接地就好了

网友:
零地电压小不代表接地可靠,

楼主:
网上没查到测试地线方便、可靠的方法,不太确定地线是否可靠,但是日常使用、邻居们都没发现不正常的地方。

准备试试输出负极接地。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能不能用不还是要看板子与电源的相对电位?要是板子能够和负极很好的接触,那不就不怕了。

楼主:
更新一下进展:
输出负极直接接到交流输入的PE地,电源使用正常,连T12后烙铁外壳对地感应电很小约2V。
T12烙铁头再用鳄鱼夹接到PE地后T12数码管显示正常。

网友(2024-09-07):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进展:
输出负极直接接到交流输入的PE地,电源使用正常,连T12后烙铁外壳对地感应电很小约2V。
T12 ...

最好串联一颗一兆欧的电阻。

网友:
如果家里地线OK,测量烙铁头到三角插座的阻抗小于等于4欧就OK。

网友:
烙铁防静电OK,表示烙铁头万一有静电,可以从烙铁头直接通过地线流到大地,只要家里地线OK,烙铁头到三角插头接地端电阻小于等于4欧,就能满足防静电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坛友
我是一个半吊子爱好者,哈哈
最近没动烙铁了
难得偶尔动也是用电池给烙铁供电
下次测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源我有,不过只有20V,T12不能达到最大72W功率。
想买个功率足的,给T12专用,就挑了这个。
总觉 ...

稍微改一下电压达到24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