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杜克角度仪LI-1双激光版,不能开机了

楼主(2023-05-07):
去年在咸鱼上买的,到手后试用了几次就闲置了。前几天在工地丢了一个水平仪,打算拿出来用,结果发现开不了机。
一百多买你回来,你一点角度仪的责任都没尽到啊。
活干完了,准备试试能不能修好,结果狗咬乌龟无处下牙,这货没有螺丝~
现在除了包邮解忧还有其他办法处理吗?有没有拆修过的坛友?

楼主:
估计多半是电池挂了

网友A:
情况没说清楚,充电了没有,还是充不进去电,都没说。还有,这东西倾斜仪和激光头两回事,但都是要用电的,同时都不管用,电池没电的可能性最大。如果充电了还不行,就是电池有问题了,需要拆开检查。没看见螺丝,看看贴纸下边有没有,如果也没有,那就是撬盖来打开的。

网友B:
我的都没开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况没说清楚,充电了没有,还是充不进去电,都没说。还有,这东西倾斜仪和激光头两回事,但都是要用电的, ...

发现开不了机后充了三四个小时电,还是不行。按你说的试下能不能撬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都没开封

你的没坏吧?

网友:
看爆炸图,外壳没有螺丝固定,一端敲开,往另一个方向推。

网友:
撬开红圈盖板,往另一端推出来。另外要注意一下绿色箭头那边三脚架接口应该是要先拆下来

网友:
这玩意不行,线太粗,当时还没上市就预定了一台,到手就退货了

网友C:
用这玩意测水平?你还不如用目测来的准呢,这玩意众筹时我和同事就入手了,结果数字角度显示不准,明显不正的平面是0度,机器显示0度,打出来的激光,差了3度不止,当天我们就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玩意测水平?你还不如用目测来的准呢,这玩意众筹时我和同事就入手了,结果数字角度显示不准,明显不正 ...

看它那小身板,当初开机试了一下就放工具箱里备用了,前段时间主力设备弄丢了才拿出来应急,结果发现开不了机,充电没反应。按七楼和八楼坛友的指点拆开了,电池还没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