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除小米排插的USB模块

楼主(2023-05-07):
用了几年的小米排插USB模块坏了。既然坏了就取出来了。技术有限,没看出哪坏了。nmos没穿,电容值也正常,保险也没烧。
用吸锡器去掉电源连接部分就可以拿出模块。

网友:
通电大电容有300v电压吧?有的话看电源芯片启动电阻坏了没,还有U2坏了也没输出。

网友:
要不是这种插板给的空间不够,我都想把pd充电模块装进去

网友:
进水了吗,有水珠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 错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小心进水坏了,只是做了阻断,插排还有有

网友:
两个同款插排在用

网友:
USB可以扩孔改220v插座模块,省的担心USB电源寿命问题。

网友:
好像一般般

网友A:
这个已经是后期的了,早期的正面元器件还要多。。。不过后续技术发达了不需要很多辅助元器件也可以理解,正品小米的就放心用吧

网友:
电流都不是很大

网友:
做工不错,能修好就继续用。

网友:
看质量还可以,修修接着用。

网友:
直接搞个65W PD模块进去。。。

网友:
能修好就继续用!

网友:
马宝都有这种模块卖,其实当个普通插座用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是后期的了,早期的正面元器件还要多。。。不过后续技术发达了不需要很多辅助元器件也可以理解,正 ...

正品的也不保险的。我有正品的小米和公牛的带USB充电的插座,都是刚开始出来不久买的,然后两个全是USB模块爆了,烧的黑乎乎的。所以再不买带USB供电的插座了

网友:
这种插排应该单独加一个开关,不用的时候断电

网友:
质量不错呢,值得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