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80cc黄油枪 加长枪管

楼主(2023-05-07):
原枪头太短了,不锈钢加长枪管伺候上。
接头焊锡的,榫卯结构,应该不是特别牢固,桌子上掉下去估计就会断掉。
正常使用应该没问题。
不锈钢毛细管,2根套管用的
外面3mm外径,2mm内径
里面那根2mm外径,1mm内径

网友:
还能这么干,厉害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楼主:
补充2张细节放大图。
原来的枪嘴上打孔3mm直径,深度4mm,不锈钢毛细管是插进去的,然后再补上焊锡。最后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