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手求助!无线鼠标换微动失败,这样处理为什么还不行呢?

楼主(2023-05-07):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焊盘脱落,有可能非单层电路板,再仔细查看一下走线。换微动,烙铁加热时间长了,很容易造成焊盘脱落。

网友:
手艺还需提升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这个好处理

网友:
至少说下型号吧,电路板正反面拍的清楚点,这样想帮都帮不上啊

网友:
对地不通。
最简单的焊接都搞不掂。
LZ的电子知识不行。
焊接也不行。
首先扔掉你那个垃圾电烙铁。
换个好的60W以上,再用好焊锡。

网友:
就当练手吧......

网友:
拍非常不清楚

网友:
估计铜箔脱落了。

网友:
检查焊点部分的底部铜箔有没有脱落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个新的拆开对比一下

网友:
看你拍照片质量
这个手抖的厉害啊

网友:
鼠标左健不灵敏,都不是按键坏,我修了2个都是按键与开关中间接触不好,加个垫片就好了

网友:
小黄鱼有几个人专门卖自己更换好微动的罗技、雷蛇鼠标,比买新的还划算。
你弄那么大个锡疙瘩干啥,
用万用表测一下引脚对地通不通,
焊之前好歹练一下焊接技术

网友:
飞线处理,估计可行。

网友:
我喜欢用30或者40W的电焊,不容易搞坏焊盘。

网友:
焊接技术不足,另外拆微动电烙铁要有把大刀头,这样就容易很多

网友:
你拆微动把电路板搞废了,另一个烙铁焊锡也不好。

网友:
但还要有经验不然也容易拆坏焊盘,拆微动前先给三个脚焊盘加新锡,再用刀头同时加热三个脚,锡融化后轻轻一拉微动就出来了,有些过孔大的自己就掉下来了.

网友:
清理焊盘焊锡,过孔大的或单面板,直接用刀头头部点焊盘过孔处,残锡会流到刀头上,如果这样不行建议用吸锡线,买2MM的就行,吸锡线一定要买含助焊剂的那种,没助焊剂的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