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换显示器驱动板 折腾半天退货了

楼主(2023-05-07):
M2000主板安装位置

M2200的主板安装位置
一个老显示器了 通电开机电源没反应。理想的M2000网上搜了搜关于这个显示器的主板很少 和海尔美格的通用  估计是代工的产品 手里还有一个理想M2200的显示器 也是主板坏了网上一直淘不到一样的板子也一直吃灰中 拆开一看两个主板都是安装在背壳的一个铁板上拆下来调换试了下能安装上,本来还想两块主板虽说大小不一样 视频接口也不一样 是不是主板和后边的铁壳一起换了在刷下bios就能用了? 没成想主板到了之后麻烦事就来了,发货前商家就打电话联系我说你自己能不能换一下芯片 不然开机就显示海尔的logo  小意思啊 再者说了不换只要显示正常就没问题 有没有海尔标无所谓了 一开始通电后 海尔的标就出现了然后显示无信号 我一看这样没问题了 就把原板上的bios芯片25l1005就焊在了发过来的板子上了 然后组装好连接主机通电 因为这个屏不支持1080p 而我的主机连接的显示器是在1080p模式下的 然后调低分辨率设置成复制模式 M2000完美显示 准备拔掉主屏的高清线让副屏亮机显示一会看有没有问题 这时就出问题了拔掉高清线后副屏居然显示模式不支持了我勒个去

分辨率调到副屏的最佳模式1600*900了为啥不支持呢?然后换了根VGA线这根倒是显示不过屏幕没全屏两边是黑屏的
系统的问题?换了台win7系统的主机试了试 还是显示模式不支持 连接主屏然后设置成复制模式这时倒是正常了,拔掉主屏还是显示模式不支持,联系卖家 然后下屏幕有显示的情况下在屏幕设置里有个设定恢复 也是不行 再换回bios芯片依旧这样 后来换了台有DVI接口的主机依旧不行  折腾了两三个小时了依旧不行后来卖家坚持说分辨率设置的不对或者主机、信号线的问题 板子没问题 因为发货之前测试正常的 如果怀疑板子有问题可以寄过去更换或者退货  因为没买运费险 运费各自支付 本来板子19元运费10块钱 我再发过去真不值得,忙活半天按卖家说的该试的都试了 到最后还不承认板子有问题 我也是恼火了 本来就是拆装一下驱动板十几分钟就完成的事让我折腾了两三个小时 还没有解决问题 到最后还在坚持板子是好的。没法最后经过官方客服退货了,相当于自己出的退货运费。
接下来就是研究原板为啥不开机了

就这个驱动板 左下角电容是我换了一个 以前遇到过电容容量不够导致不能开机的 换了还是不能开机,通电测试了下5v 3.3v正常 灯管那一路是双场管升压电路 通电后没电压 这个先不管了 然厚测量开机按键有3.3v 按开机键后0v 剩下的就不知道改检测哪里了 在通电测量电容电压时电源灯居然亮了插上VGA线显示正常 亮机十几分钟后换DVI测试时不知道碰到哪了屏幕就暗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  大神给支个招吧,还有把M2200的bios芯片换在买的板子上通电按开机键没反应 应该是bios不通用了。

上午没事 又继续折腾原机板子 因为通电后测量电容电压时偶尔能自动开机 总感觉不是大问题  继续跑电路 也没查出什么问题 后来发现12v输入插头那要不就是插电源没输入要不就是电压低才到2V多点  在别的板子拆了一个换上顺便把CPU的引脚都加焊了一遍 没想到通电后居然开机了 反复试了几次显示正常 没有再向上次偶尔开机后分辨率调不好显示不正常  在此再次抱怨一下商家明明板子有问题死活不承认还让我自己出邮费返回维修   到此 此贴完结

网友:
没想象的那么容易,看看进展

网友A:
先换12V电源,看看是不是供电不稳,然后与另一个板子测供电是否正常啊。。。输入保险可以短接

你这都退了,现在如果想弄,要么就再找板子,要么就根据屏幕型号找显示器型号的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12V电源,看看是不是供电不稳,然后与另一个板子测供电是否正常啊。。。输入保险可以短接

你这都退了 ...

12v电源用的一个 新旧板子都是用的这个标称12v6.5a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12V电源,看看是不是供电不稳,然后与另一个板子测供电是否正常啊。。。输入保险可以短接

你这都退了 ...

供电部分还会修一修 别的部分没研究过  不知道该先测量哪里

网友:
买个一模一样的拆机板子最好。

网友B:
和我最近遭遇差不多,同行送修一台清华同方的19寸显示器,故障是不接主机有字符,但是接主机就显示灰屏,于是我在网上下单购买驱动板,谁知道回来一通电,晕,连字符都没有了,接主机信号,依然是灰屏没有字符,联系卖家,说让我把原机的存储器焊接到他的板子上,焊接完试机,原机的问题又在他的板子上重演。然后卖家说是屏上的贴纸型号不对,让我看边板型号。于是看了,边板型号后又在卖家手里买了一块板,几天后回来试机,故障依旧。怎么办,此时已经前后花了70块钱了,再买就不值得了,但是为了钻研技术,所以只好再找一家,这家卖家很细心,让我先别买板,让接笔记本VGA接口试试,看能不能好,第二天试了,还是不起作用。于是换回原来的板子,接上通电试机,在菜单里找到设置,然后重置,机子竟然好了,还是原先的板子。你说怪不怪。

网友:
我也踩过坑,板号都一样,用不了
后来就直接上通用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最近遭遇差不多,同行送修一台清华同方的19寸显示器,故障是不接主机有字符,但是接主机就显示灰屏,于 ...

存储器里的系统有问题?也不应该啊设置里的重置也是恢复存储器里的系统啊 我这个显示器原机板子后来测电压居然自动开机了连接信号线也是分辨率不对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C:
每个显示屏有单多的驱动程序,写入驱动程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显示屏有单多的驱动程序,写入驱动程序就好了。

那就是说驱动板和显示屏的排线一样 就可以找能驱动屏的bios刷一下就可以用了? 我把M2200的bios芯片换在M2000的商家打过来的驱动板上就不能开机 也啊知道为啥 芯片2200的是25l4006  M2000的是25l1006容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