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 定频空调陶瓷电容损坏维修

楼主(2023-05-07):
地点深圳,这两天天气开始炎热起来了,住的又是老楼。夜晚睡觉非常闷热。

继上周清洗了空调后,前天晚上女儿房间终于开启了空调制冷。但是昨天早上老婆跟我说,女儿早上反应空调那里传来一股焦糊味儿然后主动断电。
昨天打开看了一下,原本以为是插座问题,结果插座完全没问题后打开空调查看主板。粗略观察主板外观完全没问题,随后搁置。
今天早上看胡勇比赛打的不够精彩,想起来继续搞空调。
打开空调外壳,将主板取出,取出后发现一个陶瓷电容废了。
经过仔细辨认,确认是104。原本想着去电子世界买一个,结果看看手上还有之前留下来的废旧料板上面有104。拆下来之后装上空调使用正常。

这是第一次维修大型家电吧,只要心细还是能发现问题并解决之!

原本的故障表现是插电之后有滴一声,然后指示灯逐渐熄灭。任何按键开机,空遥控开机都无法实现。

主板概况

接线细节

钛合金狗眼仔细观察,发现问题点

问题元凶!

网友A:
电脑电源烧了一个这种电容,104,1kv的,淘宝只能买到那种蓝色的。

网友B:
前几年有个电脑电源,也是这个中间裂缝,电脑时不时蓝屏,换了测试能用,吃会备用

网友C:
这104陶瓷片电容干嘛用的呢,没它就不行?
一般滤波的少一个好像也没啥问题,看来不是滤波的?

网友:
104这瓷片电容我还从没遇过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104陶瓷片电容干嘛用的呢,没它就不行?
一般滤波的少一个好像也没啥问题,看来不是滤波的? ...

如果只是电容失效可能没啥问题,看这样子好像是电容有短路了。

网友:
同意6楼,看来是电容短路,怎么会损坏成这样的外形?

网友:
定频空调都这么复杂?

网友:
瓷片电容炸裂的比较少见。

网友E:
还好问题不大

网友:
能不能用同容量的安规电容替换?

网友:
这种瓷介电容不容易坏呀

网友:
少见的元件损坏

网友:
是电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烧了一个这种电容,104,1kv的,淘宝只能买到那种蓝色的。

我这个是低压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有个电脑电源,也是这个中间裂缝,电脑时不时蓝屏,换了测试能用,吃会备用 ...

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它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104陶瓷片电容干嘛用的呢,没它就不行?
一般滤波的少一个好像也没啥问题,看来不是滤波的? ...

不清楚,是不是用来滤波的?我这个空调故障现象是插电滴一声,指示灯亮,但是马上逐渐变暗。遥控器和实体开关都不能控制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电容失效可能没啥问题,看这样子好像是电容有短路了。

应该是有短路,都把旁边的座子打黑了,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问题不大

是的是的,还好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