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硬件SPI驱动TM1640

楼主(2023-05-07):
TM1640 是一种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驱动等电路。本产品性能优良,质量可靠。主要应用于电子产品LED显示屏驱动。采用SOP28的封装形式。

本文仅以驱动TM1640为例,实际上,知道原理后,很容易扩展到其它类似芯片,如TM1668、TM1621等。

TM1640连续写时序如下图:

这个时序既不是I2C,也不是SPI,但是,一部分像I2C,有Start、Stop,一部分像SPI。
要实现这个控制时序,有2个要点:数据在时钟低电平时改变;时钟高电平时间至少维持1μS。控制这种芯片,一般做法是纯软件照时序图控制,但是,那样会消耗很多CPU时间。

对于有硬件SPI接口的芯片来说,只要简单变通一下,就可以用软硬结合的办法控制TM1640,大大减少CPU时间占用。

大部分芯片SPI时序图是这样,只需控制通讯速率就能满足TM1640控制时序。

不过,有的芯片SPI时序是这样,需要硬件上处理一下才能满足TM1640控制时序。

控制要点:
(1)确保数据在时钟低电平时改变数据,对于那些SPI接口在时钟高电平时改变数据的芯片,在时钟线加RC积分电路把时钟上升沿推后,确保数据在时钟低电平时改变。

部分RC参数测试结果如下:

(2)初始化时不使能SPI,只需用一般GPIO方式控制MOSI和SCLK输出高电平。
(3)开始发送数据时,用一般GPIO方式控制MOSI和SCLK输出高电平输出一个启动信号(MOSI输出电平一会后SCLK输出低电平)。
(4)SPI接口初始化配置为:先发送数据低位、CPOL=0、CPHA=1(空闲时时钟=低电平,数据在第二个边沿采样),使能SPI,使能SPI中断(数据量不多,DMA意义不大),发送Command1:设置数据。
(5)在SPI中断服务程序中禁用SPI,用一般GPIO方式控制MOSI和SCLK输出一个停止信号和一个启动信号,然后使能SPI,发送Command2:设置地址。
(6)中断方式继续发送数据直到显示数据发送完成。
(7)最后一个字节显示数据发送完成后的SPI中断禁用SPI,用一般GPIO方式控制MOSI和SCLK输出一个停止信号和一个启动信号,然后使能SPI,发送Command3:控制显示。
(8)发送Command3后的SPI中断禁用SPI,用一般GPIO方式控制MOSI和SCLK输出一个停止信号,一次显示数据输出完成。

上述处理信号时序如下:

实际信号如下:

扩展应用
对像TM1668那样多了STB通讯线的芯片,只需在输出STB信号的地方禁用SPI,输出STB信号,然后使能SPI继续通讯即可。

对需要一个前导位+8数据位的SPI通讯,只需禁用SPI,输出前导位,然后再使能SPI发送8位数据即可。

22楼更新代码:

网友:
LZ高手,研究的狗透彻

网友:
这才是真正研究到位的!赞!!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本帖中的最后一个时序图片的实现,我曾经也想利用I/O模拟发送D/CX加硬件SPI的方式实现,但是用STC单片机弄了很久未能实现,因为想不到可以用阻容延时来改变起始电平状态所以一直未能实现,很希望楼主能贴一段STC单片机适用的关于这种type c时序的硬件SPI代码来学习一下,先谢了。

网友:
TM1640是好东西,我开始买了5片作验证,成功后又买了20片作备用。

看我的程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874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本帖中的最后一个时序图片的实现,我曾经也想利用I/O模拟发送D/CX加硬件SPI的方式实现,但是 ...

如果要控制的设备也是SPI接口只是多一位数据的话,是不需要加RC延时的,只需程序上加一位数据即可。我手上没有需要9位格式的通讯的芯片,有空我写一段你试下能不能用。

网友B:
其实还是io模拟更好,类似i2c, 这种读写数据量很小,也只有键盘扫描或者显示更新才会运行,基本不消耗什么资源, 大可不必简单问题复杂化

spi资源更珍贵,稍微做个复杂点的,spi口都不够用,64/100脚的stm32通常3个spi, 有些spi还会别的复用冲突

网友C:
反复看了这个帖子,一直不明白用硬件SPI驱动TM1640的意义是什么,TM1640的数据量不大,对速度要求不高,任意单片机用IO模拟就完全可以了,本身就不是标准的IIC,也不是标准的S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io模拟更好,类似i2c, 这种读写数据量很小,也只有键盘扫描或者显示更新才会运行,基本不消耗什么 ...

本文只是一种方法来讲,当SPI接口紧缺而且有更重要的用途,当然要取舍,如果空闲,为什么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复看了这个帖子,一直不明白用硬件SPI驱动TM1640的意义是什么,TM1640的数据量不大,对速度要求不高,任 ...

我个人的习惯是,能用硬件接口通讯就不用软件模拟,就这个TM1640来说,刚开始不加RC电路之前无法点亮,已用软件模拟方式点亮了,但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想出了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的习惯是,能用硬件接口通讯就不用软件模拟,就这个TM1640来说,刚开始不加RC电路之前无法点亮,已 ...

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能用IO模拟解决的就不用硬件解决,除非数据量大,速度要快,要用DMA,否则就用IO模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文只是一种方法来讲,当SPI接口紧缺而且有更重要的用途,当然要取舍,如果空闲,为什么不用呢? ...

不过从你的操作过程看,远比io模拟更复杂, 一会开中断一会关中断;IO模式一会复用,一会通用,硬件上还要加RC, RC取值还有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从你的操作过程看,远比io模拟更复杂, 一会开中断一会关中断;IO模式一会复用,一会通用,硬件上还 ...

不用关中断啊,只需在中断中禁用SPI,发完stop、start再使能SPI。
RC的值是可以大概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控制的设备也是SPI接口只是多一位数据的话,是不需要加RC延时的,只需程序上加一位数据即可。我手 ...

多谢,期待看到你的代码,其实我的这个三线spi屏也已经驱动成功很久了,现在使用中的是通过可寻址位变量逐位输出模拟SPI的模式,用STC硬件驱动也测试成功了只是需要发送两次8位数据,一直想通过I/O模拟一位数据+8位SPI硬件的模式驱动却无法实现,看到你的实验又勾起了我的兴趣想再玩一玩。我现在用的代码如下,这个代码看似复杂其实效率是很高的,STC8H8K64TL单片机时钟频率超过22M就无法通讯了,这种C接口的屏幕貌似通讯速度快不起来的。

voidwrite_data(u8 dat)
{
bitdata=dat;
sda=1;
scl=0;scl=1;//D/C=1写数据
sda=bit7;
scl=0;scl=1;
sda=bit6;
scl=0;scl=1;
sda=bit5;
scl=0;scl=1;
sda=bit4;
scl=0;scl=1;
sda=bit3;
scl=0;scl=1;
sda=bit2;
scl=0;scl=1;
sda=bit1;
scl=0;scl=1;
sda=bit0;
scl=0;scl=1;
}

网友:
STC8H4K64TL-45MHz-LQFP48,最高频率可以达到45M,放心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谢,期待看到你的代码,其实我的这个三线spi屏也已经驱动成功很久了,现在使用中的是通过可寻址位变量 ...

速度太快通迅异常,有没有可能是芯片IO口的速度跟不上CPU的速度?

一般SPI接口的液晶屏的接口速度是非常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速度太快通迅异常,有没有可能是芯片IO口的速度跟不上CPU的速度?

一般SPI接口的液晶屏的接口速度是非常 ...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也只是能做到模拟时序实现基本驱动,如楼主那样清晰的分析原理我还做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也只是能做到模拟时序实现基本驱动,如楼主那样清晰的分析原理我还做不来。 ...

一般的芯片都是CPU的速度比外设的速度快,比如STM32F103,CPU速度是72M,GPIO的速度最高只有50M,如果CPU不停的让IO输出高低电平,可能IO会反应不过来,导致实际输出的波形出错,然后导致通讯出错。

网友:
大多情况下是cpu性能过剩,一般项目不会这么折腾,但有研究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芯片都是CPU的速度比外设的速度快,比如STM32F103,CPU速度是72M,GPIO的速度最高只有50M,如果CPU ...

明白了,找时间我用STM32再测试一下这段代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