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OVOS PW231推剪清理拆解

楼主(2023-05-07):
以前买的推剪剪头发,推剪油用完了,有一次突发奇想加了色拉油还是菜籽油(太久了,记不住了),之后可能半年甚至更久的时候拿来用发现打开开关没反应,以为久了没充电导致电池坏了,就没用,之后拆开修发现居然是被油粘上了,这次拆开清理一下,外形

这儿还藏着两颗螺丝

电池是14500,铁锂,500毫安时3.2V,这儿是两个电池的位置,只装了1颗

电路板单面的,

开关

前边刀头位置本来可以直接掰下来,

两片刀片,

留长留短的机关在这里

网友A:
食用油时间长了粘度增加,感觉缝纫机油也行吧。

网友:
强烈推荐缝纫机油,无色无味。拿来磨刀也不错。

网友B:
现在镇上街边小破店剪头(男,洗剪吹)都要40~50,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

网友:
菜籽油不能用于润滑吧,猪油应该行

网友:
这种润滑一般都加缝纫机润滑油,某宝上都有卖,价格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镇上街边小破店剪头(男,洗剪吹)都要40~50,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

北京那也是贵,后来自己买推子,学会后比外面便宜。楼主推子通用刀头,磨损后网上好配,大品牌是非标刀头难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镇上街边小破店剪头(男,洗剪吹)都要40~50,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

有点贵啊,我们那靠边小店好像是30左右,城中村小巷里好像有15的...

网友:
缝纫机油最好了

网友:
用豆油就可以

网友:
推剪油?其实就是缝纫机油,很便宜的。

网友:
强烈推荐缝纫机油

网友:
这个有专用的刀头油的,

网友:
缝纫机油最好,不粘灰。。。

网友:
有缝纫机油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太简单了,一次性

网友:
论坛高手多,啥都会修。

网友:
直接简化一电池!

网友:
我用煤油。每次用之前喷一点,容易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食用油时间长了粘度增加,感觉缝纫机油也行吧。

很长时间没用,被粘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