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M2258H 东芝3V24 2T U盘量产问题,进度到Check pretest的时候量产工具就闪退

楼主(2023-05-07):
一直想做一个2258H主控的2TU盘,前不久看到2258H量产工具支持东芝3V24颗粒,某鱼购进2颗3v24颗粒,缓存D9STR。每次量产进度到Check  pretest的时候量产工具就闪退了,各位大佬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换个系统或者换个版本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或者换个版本开卡

勾选Adj.fail bypass选项,报Reset Fail(51)

网友:
相同问题 并且3v23也一样闪退 有大佬帮解答一下不 有固件有参数但就开不出来 气死了
换过系统无效 闪退就出现在回读pretest信息的时候 报一个内存不能读的错就退了

网友B(2023-07-26):
没事别的原因,只是不支持而已,,目前为止,3V24还没有哪个主控可以支持,,,U盘主控中的3265倒是能开,但是也有些问题,不稳定
至于楼上说的3V23,倒是可以支持,但是需要用最新版本的开卡工具,主控要用2258H AD

网友:
缓存看看,应该要2G的

网友:
不懂就问 4ce和 8ce 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别的原因,只是不支持而已,,目前为止,3V24还没有哪个主控可以支持,,,U盘主控中的3265倒是能开, ...

感谢解疑,收藏了等有支持的工具再折腾。

网友:
开硬盘也是 B95A的 到check pretest 一半的时候 就闪退

网友C:
3V24据说只有AD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24据说只有AD支持?

这个主控很少见呢,找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