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悉硕512G 固态硬盘拆解

楼主(2023-05-07):
106块钱购于拼多多。算是今年5.1买的2个硬盘之一了。今年5.1 就买了这俩,就是图便宜。。

这是买的另外一个硬盘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5527-1-1.html

包装盒正面

包装盒反面

硬盘包装

硬盘主板

硬盘主板

硬盘闪存 :KLUEG8UHDB

硬盘主控: RM1135

全套

更新测试图

网友A:
好盘,三星正片,比较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盘,三星正片,比较工整

三星片是拆机的。。。拆的手机uf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片是拆机的。。。拆的手机ufs

总比不知道哪里来的黑片好吧,这种都是几千m每秒的高速片,在手机上故障率也很低。

网友:
电路板都开始省了

网友:
我倒是觉得拆的手机上的芯片更靠谱一些,比那些黑片靠谱多了。  手机上用的芯片一般不会太差,并且用在手机上擦写次数也有限

网友B:
两个三星的贴片一看就是拆机的,批号不一样,一个是116(11年16周),一个是952(19年52周)

网友:
流行拆固态硬盘。

网友C:
第一次见这个主控

读写速度怎么样啊?

网友:
好小的板,现在SSD确实便宜了不少,准备买个M2试试

网友:
壳红红火火,板子布局大方,看了都想出手了

网友:
这是什么奇怪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三星的贴片一看就是拆机的,批号不一样,一个是116(11年16周),一个是952(19年52周) ...

这小眼神够好了的,片正比啥都好,能用就成

网友:
固态硬盘价格够便宜了,感谢长江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这个主控

读写速度怎么样啊?

看看图吧!看看图吧!

网友:
这也太简化啦!

网友:
拆的手机上的芯片更靠谱

网友:
料号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