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教:在制作U盘的时候,跳线电阻可以直接用焊锡短接吗?

楼主(2023-05-07):
小白请教大神:在制作U盘时,如果遇到要更改跳线时,料板上的贴片电阻实在太小,眼神不好看不清,又不好焊,可不可以直接用焊锡连接呢?没试过,请赐教!谢谢

网友:
插眼 求解答

网友:
可以,前提是你确定这是0欧电阻。还有一些焊锡流动性太好,烙铁一离开,马上分为2块,就是连不上,这时候就要堆锡,能连上就没问题。

网友:
u盘的跳线基本都是0欧电阻,一坨锡也行,或者嘻嘻带拆一小段童丝焊上去也可以

网友:
可以,一坨锡

网友:
好像有的板子的跳线不是0欧的,一坨锡上去会出各种各样的奇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