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楼下捡到的西数My PassPort 4T 移动硬盘

楼主(2023-05-07):
楼下单位继续搬家,在垃圾堆里发现了这个,不过这个盘是坏的,接上电脑,会有很轻马达旋转的声音,指示灯狂闪,能识别到移动硬盘,但是识别不到容量。
外观方方正正,有棱有角

2018年生产的

外壳上没有一颗螺丝,用撬棍从后壳的边缘插进去很容易就能撬开

内部是一个2.5寸西数蓝盘,容量4TB

比普通2.5寸硬盘厚一倍

pcb

usb接口有些发热变色

pcb正面,主控芯片上有硅胶散热垫

有个红色和绿色的标志,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可能破坏气密或者进水会变色

盒子内部,有缓冲垫,硬盘侧面也有缓冲垫

网友A:
西数移动硬盘的micro USB 3.0接口容易坏。
试试换个接口。

网友:
接口和硬盘一体的坏了麻烦

网友:
可以换接口,换成SATA口,我看视频站很多修硬盘的都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数移动硬盘的micro USB 3.0接口容易坏。
试试换个接口。

接口可能没问题,插上硬盘有旋转的声音,指示灯也亮

网友:
估计接口烧了。

网友:
楼主的运气不错这东西都能捡到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都能捡到,运气不错。

网友:
一体盘出了故障比较头疼,买移动硬盘的尽量避开一体盘

网友:
运气真好,这个不就是集成了ams1151桥接芯片的sata硬盘嘛,可以尝试引出sata线,电机接口有点氧化,擦擦,装回去,可能就复活了

网友:
有点像供电不足,愿意的话,可以检查一下,看看能否修复。

网友:
换根数据线也许有意外

网友:
比较讨厌这种一体盘

网友:
直接找上面的USB-SATA芯片。找引脚直接转SATA。

网友:
这种盘要是好的那就捡漏了。

网友:
西数一体盘比较头疼

网友:
换根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