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发现颗粒掉有用点依然能过

楼主(2023-05-07):
刚到手1个掉点颗粒,BGA152的,发现VSSQ掉点,如图红框,以为至少1个CE是不能用的,没想到上903测试架直接就识别全部CE并量产成功了。难道是VSSQ点有很多备份的原因?

网友:
从引脚定义来说,VSSQ的好几个点都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A:
相同名称的内部应该都是通的吧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同名称的内部应该都是通的吧

肯定都是通的啊

网友:
测试架应该比较规矩,猜测会有些奇葩焊盘为了省线,恰好只保留这个点,结果开不了

网友:
不严谨地说的话,VSSQ约等于GND,(数电和模电方面还是有差异的),掉了一个VSSQ也没啥大碍,VCCQ也是同理,掉一个问题不大,不是关键点位,有错误的话麻烦大佬纠正

网友:
对角不是还有一个吗

网友B:
好多都这样啊,掉了点,测试架能开,也能跑圈,具体焊板子上要么开不了,要么跑圈掉盘。
所以一切以在板子上正常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都这样啊,掉了点,测试架能开,也能跑圈,具体焊板子上要么开不了,要么跑圈掉盘。
所以一切以在板子 ...

那么,这颗粒在板子上很可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这颗粒在板子上很可能出问题?

我手上好多扔掉的颗粒都这样,估计是和某楼说的一样,板子为了降低成本,有些点没有连同,掉了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