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创维06年生产的宽屏CRT电视,亮度很低,对比度太高,求助

楼主(2023-05-07):
电视型号是24D16HN
因为这个电视是16:9的CRT,而且支持1080i。所以想玩玩

现在症状是对比度很高的样子,整个画面颜色很深,暗部画面都成了黑色,像人脸都成黑色的了。亮度提到最高也没有明显效果,但把对比度降低后有所改善,但是改善也有限。是看起来不像是显像管老化,因为亮的地方还是很亮的。
附上电视机电路图纸

下面是效果图:

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求助。

网友:
N年无修过CRT了,,看视放是那种方案,,其它的查abl电路,,飞利浦IC的话,,查多一个加速电压,,,

网友:
应该是老化了。

先调高一点加速级电压,以不出回扫线为准。

还不行的话,可以给灯丝加高一点电压,具体做法就是先找个表测一下灯丝电压做参考,然后焊下灯丝电源线(非接地那条)从行包磁芯穿过,然后再接回尾板,开机测试电压时升高还是降低了;降低的话,再去下复原从另一边穿过去。觉得太高了的话,可以适当串联电阻。

比如刚开始测试电压时6V,提高电压后是9V,可以串电阻,使电压时8V,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电压实际电压,只是参考值)

还有也可适当降低视放电压,也会提高亮度。

网友:
可以参考3楼的意见,调调高压包上的加速电压试试。

网友:
直接换电视,这么多年了,CRT应该快到寿命了

网友A:
下载还扣分,我怀疑你是专门赚这个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还扣分,我怀疑你是专门赚这个钱的

没有啊,我直接上传的附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电路图纸,老家还有一台康佳电视,下载备用。

网友:
16:9的CRT第一次见到。安按3楼的方法排查吧。

网友:
看起来不像老化,查查视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