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台铃电动车显示屏不亮故障

楼主(2023-05-07):
老婆的座驾,台铃电动车显示屏不亮了,那是5月3日,这还了得?电量都不知道骑出去半路没电不就麻烦了?赶紧拆,检查检查。

已经拆开了,正面,LED显示的,不亮

背面,都是元器件

这是DC-DC降压芯片,输入48V正常,无输出,看来是它坏了!

本来想买个显示屏的,结果网上还搜不到这个样子的

网上下单,等了3天后到货,PN6005

信心满满的换上,拧钥匙,嗯?怎么还不显示?

继续检查,发现输出短路了!!!
拆了电容,还是短路,焊起集成块的脚,还是短路!一路查到底,原来是ZD2短路!型号是SS110,百度一下,原来是1A100V的肖特基,赶紧翻翻充电器,发现都是SS34,又找出两个DC-DC模块,也是SS34,这玩意耐压不够呀,继续翻,翻出个LED的驱动,一看上面正好有个SS110!

拆下焊到显示屏上,哈哈,久违的显示屏亮了!

原路装回去,开机全显示

然后速度归零,

这是拆下的SS110

短路了

由于是室外作业,用到了一个半成品的大号充电宝,对,4枚32113串联的磷酸铁锂电池,配合稀王充电宝电路,最大60W输入/输出,给我的T12供电,让我完成室外焊接作业

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诱骗器,诱骗出20V电压,给我的T12供电:

让我顺利完成维修任务,得到了老婆的赞许!

网友A:
老婆在哪,出来见来面嘛

网友B:
ss34怕啥,4个或者5个串联用

网友:
还以为不能修了。

网友:
学习了。我家也有个台铃。

网友C:
这诱骗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婆在哪,出来见来面嘛

老婆是日用品,不是展示品,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34怕啥,4个或者5个串联用

关键是没有那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诱骗器多少钱?

不贵,几元钱还包邮,如果你红包够大0元都有可能撸到。

网友:
恭喜恭喜,楼主小电驴终于会叫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D:
其实就是坏了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34怕啥,4个或者5个串联用

人家一个都差点没找到,你人家四,五个串连用?问题是没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坏了个二极管

对,主要是没仔细检查,唉。

网友E:
楼主的技术挺好的

网友F:
就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击穿吗?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击穿吗?恭喜修复

是的,检查不仔细,还以为降压芯片挂了,白花冤枉钱还多等了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技术挺好的

跟大神比起来差远了,这不拆修两次才发现真正的故障点……

网友G:
这比打牌赢钱还要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比打牌赢钱还要开心

我不会打牌,也不会赢钱。只是修复故障有成就感而已。

网友:
设备齐全好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