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关于电瓶放电自动均衡的现象

楼主(2023-05-07):
为了研究电瓶技术(通假字,省钱),前段时间组装了一个12伏电瓶充电器,对单体电瓶充电。
电驴每次用5节电池,实际有8节电池在大循环,就是5节电池哪一节没电,立刻换一个满电的上去,退下来的拿去充电。
电池容量不相同。
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一个开始没有想到的问题,电池自动“均衡了”,就是说经常出现的不是一节没电,而是大部分同时没电,也就脱离了开始计划的“哪一节没电换那一节”。
不同电量的电池为什么会同时没电?现在能想到的就是电压高的付出的功率大?

网友:
楼主想象一下连通器,或者几个连通的蓄水池

网友A:
没明白LZ的意思!

网友:
你量下“有电”和“没电”的电池电压分别是多少,有压差就有电子的流动,直至电压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LZ的意思!

就是不同电量的电池串联使用,怎么会同时用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同电量的电池串联使用,怎么会同时用完?

电量多的会向电量少的充电,2楼的比喻比较形象。

网友C:
不同电量的电池串联使用,充电是主要问题,容量小的先充满或者过充,容量大的充不满或者过充,时间长了,对谁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量多的会向电量少的充电,2楼的比喻比较形象。

不是并联使用,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电量的电池串联使用,充电是主要问题,容量小的先充满或者过充,容量大的充不满或者过充,时间长了,对 ...

我说的是放电的时候,不是充电,不均衡充电一定坏

网友:
不均衡充电一定坏

网友D:
串联电池几节同时失效还是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电池几节同时失效还是比较少。

不是失效

网友E:
你说的情况不存在,是你观察有误。电动车用了5~6俩了,铅酸电池也不知换了多少,还是有一定经验的。同样容量的电池差异只会出现不同容量,因为是串联,放电是木桶效应,充电却不是,充电是根据电压截止的。比如串联的20Ah和10Ah容量的串联使用,你以为放出最大的10AH充电时就只需要10AH吗?其实不是的,串联使用当用光电的时候容量少的已经过放了,充电时候容量少的充满之后因为容量多的未满整体电压达不到充电器不会戒指容量少的已经16V过充了,久而久之,差异就会越来越大。以上是我实测并非臆想,上组拆下来了的铅酸我还用在太阳能,测试容量时候发现最多的还有19AH最少的10Ah不到。新换的电池我还考虑过很多次买铅酸电池的均衡器要170左右。

网友:
锂电池也做过,不过就得看电池体质了,有问题的容易坏,没问题的能管很多年。不过报废就是废品没有剩余价值。铅酸电池可以以旧换新,皮实耐艹不起火容易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情况不存在,是你观察有误。电动车用了5~6俩了,铅酸电池也不知换了多少,还是有一定经验的。同样容 ...

数据很多相同,但是有几个操作估计我没说清楚,继续探讨,
1.一共有8节电池循环使用,5节在用,3节充电备用,容量已经不同了,如你说的最小的9最大的19,我是用论坛的库仑计和太阳能铅酸控制器自己做的充电器显示的充电容量,每次充1节电池,不是串联均衡。
2.车动力不足的时候,我用并联了3欧姆电阻的万用表测量单体电池电压,小于10.5的取下来换上有电的继续用。
3,按道理每次都是一节没电,但是经常出现大部分同时用光,例如3-4节都用光了。
所以现在思考这种情况的出现我我原因
1,电压高的付出的功率大,消耗快,所以放电过程被均衡
2,每个电池有自己的放电周期,一定时间过波形重叠在都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很多相同,但是有几个操作估计我没说清楚,继续探讨,
1.一共有8节电池循环使用,5节在用,3节充电备 ...

你说的1点前面是对的电压高的功率高,但是,你统计的是容量。与这无关了,另外电压高的它也有电压低的时候。我平板用了5年的旧电池测试容量3500毫安时能量10瓦时。新买的虚标测容量3000毫安时但能量有12瓦时。倒过去讲也讲不通

网友:
就是不同电量的电池串联使用,怎么会同时用完

网友F(2024-01-04):
没有明白串联充放电过程是怎么工作的。我做了一个三串的锂电池组,有保护板,充电的时候,A和C冲到4.2v,B只能冲到4.0v,这个保护板有问题,为什么不把B冲到4.2v呢?放电的时候,A和C还有3.6v,B只有3.0v然后就输出保护了。就感觉有点矛盾,B是什么情况?
1、充电的时候,B内阻小,所以只能到4.0?
2、放电的时候,B容量小,所以首先到3.0?

网友:
放电:串联时电流相同,电压高的输出功率更大,结果倾向于一致。
充电:也是电流相同,电压高的能得到更多能量,结果倾向于不一致。

是不是放电因素作用大于充电因素,结果导致电池一致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明白串联充放电过程是怎么工作的。我做了一个三串的锂电池组,有保护板,充电的时候,A和C冲到4.2v,B ...

你这个是不是电池不是一套,保护板努力了也改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