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奇葩的插头莫不是英规?

楼主(2023-05-07):
捡回来的出口设备上的,这种插板好像没有见过…用料不是一般的好…简直奢侈…

网友A:
英规插头没错,只是可配套使用的插座很少见了。

网友:
看看那几个脚都粗壮啊。好像HK可以用。

网友:
就是英规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规插头没错,只是可配套使用的插座很少见了。

再去撸个插座的话就是酱油贵过鸡了…

网友:
和保险的连接在内部,表面没看出来。

网友B:
就是英规的,香港这边用这种插头,有个港版手机充电器就是这么粗壮的铜柱。

网友:
看着确实用料十足

网友:
十多年前的【万能孔】可以兼容这种英标插头。

网友:
英规的,没啥用。

网友:
还带保险,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英规的,香港这边用这种插头,有个港版手机充电器就是这么粗壮的铜柱。 ...

卧槽,手机充电器用得着这么牛逼的铜柱?太浪费了。

网友:
英国人豪气啊,老牌发达国家,人家不在乎这个,安全第一。
我们呢?10A和16A还分了两档。
那个10安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太容易过载发热,弄得热水器插头有的大有的小,就差那一点点铜!直接国标统一为16 A 多好。
10A插排之前的标准用0.75的线,这才改成1个的。
一个字:穷!

网友:
停产前的万能插座可以怼它

网友:
港版的配套充电器也是同样插头,还是地线的插头

网友:
英标带保险。世界上最安全的插头没有之一。
标称13A,实际上上16A完全没问题。比国标(抄袭自澳标)的发热还低。
也有人把自家电器全部改成英标的。

网友:
标准不一样,无法使用

网友:
利益驱使下,好东西都是被孤立没了

网友:
英规大三角插头,现在新国标插排使用要加个转换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