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现代(HYUNDAI)冲牙器

楼主(2023-05-07):
儿子买东西,赠的冲牙器,使用一段时间,突然不好用了,拿过来给我看。故障现象:按开关无反应,充电也没反应,严重怀疑电池坏掉了(可能是0V)。

现代冲牙器使用说明书。

今天的主角——冲牙器。

使用说明。

电源开关、三个指示灯、模式转换开关。

加水口,两侧的小柱已掉,但盖子可以盖上。

顶部,一个金属盖子,拧不动。

用钳子加力,开了,里面什么也没有,看来是拆错了。

盖子里面(黑色的是塑料填充的),盖子也许是装饰,也许是原设计有内容,后来取消了。

下部是水杯,用力拉开。粉色底部有缝隙,用刀撬一下,粘的很结实,如果用力,会损坏,放弃。

发现上部有缝隙,用尖刀慢慢撬一下,开了。原来是卡扣设计。

卡扣与防水圈。

抽出板子,很简单,一个microusb充电口,一个5脚充电控制芯片,一片单片机(无字),两个开关,三个指示灯。

拧下一颗螺丝,抽出电池,18650锂电池,无字戴套,故障也在此,电池到板子的插头掉了(摔了?不得而知)。

里面是电机,前端是水泵,不拆了。
插好电池,试机,一切正常,充电,三个指示灯闪烁,充满常亮,正常,修复。
谢谢围观!

网友A:
唯品会180左右买过海尔的,还有信用卡积分换过。
海尔的冲击力太大,几次牙龈出血,不敢用了。积分换的还没拆

网友:
恭喜修复,也替同事修过国产的,但这种东东好象容易冲出血,修归修,咱还是用牙刷

网友:
不知道正品包不?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正经的牌子

网友:
现代的假货太多了,也没人管。

网友:
根据电路板上的印字,就是国内销售的产品。

网友:
现在神器真不少呀

网友:
这个东西真没有用过

网友:
是挺现代的。我也有塞牙问题。

网友:
都是贴牌的,不纠结

网友:
接插件不带锁?那应该是组装时没有安装到位

网友B:
这是类似超声波洗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类似超声波洗牙的吗?

不是超声波的,只是水流冲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品会180左右买过海尔的,还有信用卡积分换过。
海尔的冲击力太大,几次牙龈出血,不敢用了。积分换的还没 ...

刚开始用的时候,要用温柔点的力度,慢慢适应,我现在也不能用最大力度的,松下四挡的,只能用第三档。

网友:
这个牌子现在和南极人有什么区别。。。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跟刷牙比有什么好处吗?爱护牙齿很重要

网友:
用惯离不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用的时候,要用温柔点的力度,慢慢适应,我现在也不能用最大力度的,松下四挡的,只能用第三档。 ...

海尔那个鬼,好像只有1档。头子都是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