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ord如何批量删除尾注?

楼主(2023-05-07):
一套题,有一百多个,每个题目都对应答案,全部设了尾注。想删除尾注,每个太难,搜了半天,可以一次删除,但都是把答案删了。想把全部答案保留,但取消尾注格式,就是正常的一页一页的顺序。半天没搞会。烦请朋友帮忙,有社么比较快速的方法?

网友A:
什么格式的?可用查找→替换功能,也可以用定位功能。

网友B:
office 支持 VBS 编程 去实现一些批量操作,python 也有一些库可用。。。不过你图都懒得发一个说个榔头

网友:
无能为力啊,只能帮顶一下了,别让贴子沉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ffice 支持 VBS 编程 去实现一些批量操作,python 也有一些库可用。。。不过你图都懒得发一个说个榔头 ...

说的对,连个图都省事不发,是对回答的人不尊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格式的?可用查找→替换功能,也可以用定位功能。

网上搜到的就是这样做,可是是把尾注的答案全部删掉了。我希望保留答案,但变成不是尾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连个图都省事不发,是对回答的人不尊重

发个图也不管用吧?意思很没明白的事情,比如我删掉第四题,对应的答案也删掉了,第五题就变成第四题,以此类推。只删答案不允许。

楼主:
第二个图,就是选择16题答案删除。

楼主:
看这个图,删掉尾注,答案也没了

网友D:
答案就是尾注,你删了尾注就是删掉答案。

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你究竟要不要删掉?

楼主:
不太懂,但用过标注,基本能知道意思了,如果打算把答案改成普通的,不是尾注形式,有没有可能?每个都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答案就是尾注,你删了尾注就是删掉答案。

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你究竟要不要删掉? ...

会了,把一个删除尾注保存在另一个文件夹里。
打开带尾注的那套,只复制答案,放在已经删除尾注的那套题后,就成了不是尾注的答案,只是所有题号都变成了1

网友:
那就把答案单独复制出来,另做一个文档,把原文档的尾注删除,然后把复制出来的答案再粘贴到原文档的尾部。

网友:
想当年老师们手刻蜡纸出试卷

网友:
好像有个选择对象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