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W的开关电源,待机空载功率5W正常吗?

楼主(2023-05-07):
在PDD上买了2个120W 24V的开关电源,待机空载功率5瓦正常吗?不过这个开关电源的谐波倒是比较小。我这个电源需要24小时不间断工作,99%的时间是几瓦的轻负载工作,这个电源的待机功耗太实在是太大了,退货了。我使用的开关电源,包括手机的充电器,我都要测试一下空载的功率,凡是有大于0.5W的空载待机功率,我都不使用。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A:
这种电源的待机功率是正常的。。。可考虑下24V笔记本电源,静态功耗0.5W。

网友:
我也觉得开关电源空载也就几到十几毫安,再大了就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B:
工业电源这个待机是正常的,本来就没必要做低待机,而且待机功耗高的方案便宜

网友C:
正常,有些电源空载功率比较大

网友:
正常的!有的好的高端电源都会高达10W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电源这个待机是正常的,本来就没必要做低待机,而且待机功耗高的方案便宜 ...

了解了,看来都是产品成本价格的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有些电源空载功率比较大

主要是这个电源的待机功耗太大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看来都是产品成本价格的原因,谢谢。

空载功耗基本都是消耗在负载电阻上的,电源很多都有负载电阻,为了提供一个最低电流,让电源在空载时不至于失控

网友:
正常吧,这种铁盒子电源不要指望太多了,能给你把波纹做好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的待机功率是正常的。。。可考虑下24V笔记本电源,静态功耗0.5W。

看来主要是成本的原因,我也测试过其它的开关电源,平均待机空载功耗都不会超过0.5W。

网友D:
是不是494架构的电源,待机功耗比较大,3842类的待机功耗就没那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494架构的电源,待机功耗比较大,3842类的待机功耗就没那么大了

不知道是不是494架构的电源,因为要退货,就没有打开看。

网友:
这电源待机功率5W很正常

网友E:
要空载功耗小的,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符号国家能效标准的新产品(比如明纬的LRS系列产品)。
这个山寨S系列应该是仿造明纬的S系列电源,空载损耗是比较大(正宗明纬的S系列,空载损耗也不小,早就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空载功耗小的,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符号国家能效标准的新产品(比如明纬的LRS系列产品)。
这个山寨S系列 ...

嗯,就是,现在的电源产品很乱。

网友F:
这电源,广告牌用的,狠一点24小时365天不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广告牌用的,狠一点24小时365天不关机的。

我就是24小时365天不关机的,所以在乎待机功耗。

网友:
应该买带apfc的专业货,,而不是买这种大路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