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手持风扇,结果变成个灯

楼主(2023-05-07):
手持风扇,电机坏了,配件困难,放了很久
改个灯不错,成品如图

放个24并的灯板,中间孔用螺丝固定,刚刚好

控制板

LP4054500mA充电IC
8个脚的是调光IC,无字,5脚输出PWM,控制MOS管开关。
5V充电,电流约0.5A,但摸不得,5脚的充电IC巨烫
按开关最大档点灯,总电流近1A,细看电路,此时LED由插座经3.3欧供电,
LED电流约(5-3.2v/3.3Ω=550mA

看下3MOSG极波形,
1档最小,占空比50%,约80HZ

中间2档,占空比75%,约80HZ
3档最大,占空比100%,火力全开

充会电,感觉板子太热,寻思弄个导热胶,散热器啥的,又觉得麻烦,
另外LED是由电池正极经SS14二极管供到灯板,再经MOS到负极,感觉这电流就只经过细导线限流了,
干脆,电池串个电阻得了,找了个0.68欧,2W串进去,

电池3.9V时再测,充电电流降到300多了,点灯电流3个档分别为0.16/0.25/0.33A
总的来说可以了。
上上效果图(正面太亮眼没拍)

话说拍照时发现12档有频闪,3档没有,是否正常?LED需要加并电容么?

网友:
有罩子挡着透光性不好吧。

网友A:
挺有想法的,不错。
能把窗格干掉,换个透明或白色压克力板就更好

网友:
好歹加个均光罩吧,这样不刺眼吗?

网友:
咋不弄成七彩跑马灯

网友:
这。。。。。
晚上出门,是不是可以挂腰上?

网友:
这前罩不挡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有想法的,不错。
能把窗格干掉,换个透明或白色压克力板就更好

创意不错,建议也好

网友:
应该弄个rgb加入几种模式,在演唱会上一开你就是全场最靓的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意不错,建议也好

手工太拙,怕搞不好,暂时先这样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