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PM863 960G SSD要怎么开卡

楼主(2023-05-07):
接上电脑显示只有1.02G,请大佬指教如何开卡。

存储: K90KGY8S7C
主控:S4LP052X01-8030 NZAVUM U1452

网友:
搬板重新开吧

网友A:
没听说三星能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三星能开卡

大佬能开,前一阵儿咸鱼冒出了一大堆Sansung的盘就是大佬开的(确实是三星原装主控,原装闪存),不知道企业级能不能搞,反正开卡软件的价格不是咱们这些散户能承受的。

网友:
这个一般人开不了

网友:
三星开卡工具一般来说还是没流出不公开的吧这个一般人搞不来,拆颗粒玩吧

网友:
建议搬板到58H吧  三星掉固件我们玩家无解

网友:
搬板2258H吧

网友:
三丧的还是搬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