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米家显示器挂灯如何改常开常亮

楼主(2023-05-08):
想改为一接通电源就亮,不需要调光和调色功能,请教大神指导怎么改电路

遥控芯片:泰凌 TLSR8368 2.4GHz 射频芯片

驱动:矽力杰 SY7301A LED 升压驱动芯片

存储芯片:复旦微 FM24C02C 存储器 EEPROM

网友A:
我的思路是看看驱动部分的控制电路电位变化,比如高电平常亮就拿电阻上拉,断开上级的控制电路。还是需要保留原来的遥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思路是看看驱动部分的控制电路电位变化,比如高电平常亮就拿电阻上拉,断开上级的控制电路。还是需要保 ...

谢谢,摇控功能不需要要,相关通信芯片可以直接去掉

楼主:
谢谢God大神,不需要摇控功能

网友:
SY7301A 4脚是开启该驱动芯片和调节亮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