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ylou t16主动降噪耳机放入充电仓不休眠

楼主(2023-05-08):
逛淘宝看到这款性价比很高的耳机,需要自己换电池,下来价格不到30,买回来换好电池发现一个问题,在这里请教下大家:haylou t16蓝牙耳机电池仓问题,不休眠,盒子连不上手机,不放耳机合盖就会关机(貌似霍尔没问题),如果耳机放进去合盖就不关机一直亮呼吸灯,手机与耳机蓝牙不会断,是哪个元器件问题呀?接触顶针没有问题,mcu是xb9ae,感觉是不是他的问题呀,谢谢大家了附t16拆解贴地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175049029292565

网友A:
这种高深莫测的问题,我还是不要回答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深莫测的问题,我还是不要回答的好

来都来了,发表下意见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都来了,发表下意见呀

这玩意儿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

看来这个是比较难……

网友B:
它设计就是这样的吧,我那个夏新好像也类似这样,各种不方便,
打开后必须先拿左耳,如果先拿右耳可能连接不上,
放回去后关好后就不亮灯了,但电脑里显示连接着,
充电也不顺畅,好像要连着电才会给耳机充电,断开后充电仓不一定会给耳机充电,

网友C:
T16有两个蓝牙信号,一个是耳机,一个是盒子,盒子要连接到手机,需要另一个蓝牙信号的连接也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6有两个蓝牙信号,一个是耳机,一个是盒子,盒子要连接到手机,需要另一个蓝牙信号的连接也打开。 ...

这个盒子他就是控制不了耳机蓝牙的通断啊,不管怎么换,其他的直接都能控制,换手机连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设计就是这样的吧,我那个夏新好像也类似这样,各种不方便,
打开后必须先拿左耳,如果先拿右耳可能连接 ...

不是的,我有好几个,就是有两个是这样,今天把上面元器件全测了一遍,发现有个元器件旁边电阻阻值不对,拆下测量又对了,于是拆下了旁边的一个三脚元器件,然后电阻阻值正常,怀疑是这个元器件引起的

楼主:
这个元器件引起旁边阻值不正常,装上旁边第一个电阻5.1k的直接变成3欧姆,拆下来了,丝印是KT
,背面三个引脚测试有两个完全导通,有两个完全不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元器件,型号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