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四图说一事 - 给13年的明基SK3731老电视换LED背光

楼主(2023-05-08):
我家卧室的电视是2009年(大概)买的,BENQ明基SK3731,很传统的37寸电视,10级可调亮度背光,功率最大150W,日常使用4级背光大约90W。无系统,相当于大屏显示器,启动时间大约3秒到5秒。

用到去年秋天的时候,突然出现画面间断黑色横纹干扰,并伴有滋滋声,凭我15年搞家电维修的经验,感觉灯管寿命到了。但是还抱着侥幸的心理拆机更换了所有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然并卵。

勉强用一阵子,居然又好了,但是灯管左侧接地端,亮度不均匀,且时长有闪烁,决定更换背光。

一拖再拖,直到五一节前才决定买灯板,40元包邮全套,32灯,凹透镜(据说凸透镜容易出光斑),跟天收到,五一节闺女假期回来,没时间拆电视了。

直到前天周六(五一我们没调班),开拆,断掉原先背光高压部分,拆屏,得到一堆外壳:
得到裸屏一块;该机电源板有一路24V1.5A的电源元件齐全,但是输出插座空4脚,没使用,刚好给这款12~35V的LED驱动板使用:
得到多出的螺丝4个,记不清是哪里的了;得到灯管10支,不得不说,灯管质量真好,这么多年了,两头都不黑,估计跟我低亮度使用有关:
得到两端略有光斑的LED电视一台(光斑实际观看不明显,但是拍照很明显,主要原因是自己大意了:灯条是8支竖装的,居中的话,上下第一课灯珠距离边框7厘米,而左右我只留了4.5厘米,这样内部灯管刚好间隔9厘米均分,片源有弧面的反光板,加上距离近,导致反光后边缘亮度太强):
打完收工,换灯板后,实际开机功率稳定在38W左右,亮度跟以前4级亮度差不多,先用一段时间看看,灯条没问题的话,就先用着吧,省得我去买全是广告的新型电视了!

网友:
楼主你别拿图说事啊,你要摆事实讲道理

网友A:
最后还是用了灯管吗?

网友:
亮度不变功耗直接降了三分之二,LED的发光效率是真的高。
用了LED后画面颜色也会发生变化的吧

网友:
这一点干货都没有啊,内部图呢?细节图呢?

网友:
灯条咋排列的?

网友:
我07年买的东芝42电视还好好的,看的少

网友:
看了个寂寞

网友:
高手,这都行,估计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换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用了灯管吗?

换了拆机LED灯条啊,楼主说耗电从150直降38

网友:
你这样修好了
怎么给国家做贡献?
GDP怎么上去

网友:
这下好了,老电视追上新电视的能效了

网友:
内部图呢?细节图呢?

网友:
灯管10支,灯条是8支竖装的

不拆机是不知道灯管数量的。

网友:
关键照片缺失,看了壳子和螺丝

网友:
既然拆开了,凭借15年家电维修经验,干脆换成LED岂不更好?

网友:
我家的康佳40寸十几年了,换了电源板和高压板,但是灯管还是很坚挺的,当年三星原装屏色彩非常棒,如果再坏了我还是打算换灯管,LED色谱不如LCD好看

网友:
很想学习一下如何将灯管换成LED,没看到。

网友:
换成LED更加省电

网友:
没有广告是   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