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完了完了,车子年检后又出问题了,发动机呼呼响。

楼主(2023-05-08):
一年一检又到了,检完回来冷车启动,发动机怠速自动往上升,呼呼响,这是以前没有的。
以前年检后总会亮ABS故障灯,开一下就会消失,也就没理他。这次已经连续3天了,也没有消失现象。听着吓人,大油门轰一下,或者反复丁火几次,怠速才会下来。是不是要进修理厂了啊?

网友A:
现在检车不是不让大脚轰油门了吗?

网友B:
老车,检查怠速阀,是否灵活,清洗下阀体积碳。可能是检测时,被不当自已车的工作人员,大轰油门,积碳脱落,卡怠速阀了。

网友:
手动挡还好吧?!自动挡可要了命了。

网友:
车检过程中尽管全程有监控,但是不排除个别检测人员喜欢乱调,怠速过高有几种原因,一般认为超过800转稍微高点不过1000是节气门需要清洁。超过1000转靠近2000转就是怠速电机失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检车不是不让大脚轰油门了吗?

不知道,又不能进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车,检查怠速阀,是否灵活,清洗下阀体积碳。可能是检测时,被不当自已车的工作人员,大轰油门,积碳脱落 ...

只能拆节气门看看了

网友:
要哄几脚油门,看样子是机械故障,先拆节气门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什么车?大众吗?还是其他车?大众的话我还能给你提提建议!

网友:
不知道检车大脚油门是什么意思,

网友:
车检基本上就是要搞坏车,然后检不过,然后免费次数用完了,然后给钱再检,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亲身经历把我好好的刹车泵都搞坏了。车检就是一个黑色产业链。

网友:
不行去快速路或者高速路上跑个几十公里看看?

网友:
车检真的是没有一点意义

网友:
只要不是高太多就没有问题,老车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电脑会根据各个传感器的数据来来调整喷油量。

网友:
我宁愿直接缴费甚至缴双倍的费用也不愿意让别人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动我的车子。

网友:
感觉年检最伤车,不知道年检存在的意义

楼主:
反正年检没好事,每次出来多少都会有问题。

网友:
拆开洗洗节气门,不行再洗怠速马达

网友: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插头重插一下,我的是经常这样,厂家线留得太短,经常拉松,妹的。

网友:
年检我都是找兔子,270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