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半铝踏板拆解,改半轴承成功。全铝的却离成功仅差了0.1mm的距离!

楼主(2023-05-08):
这是去年折腾的
换下来的半铝踏板,拆了试试看怎么改成轴承的

依稀能看到钢珠

外侧没法直接拆螺丝

只能把铝片先拆了

拆下来的螺丝

里面13颗钢珠

内侧也是一样

踏板轴

先测量直径,方便找合适的轴承
上螺丝位置7.7mm

中间9.9,装不到这里

支架外径外侧20.4

内侧差不多

原来承受的钢珠这个环要拆掉,不然轴承装不到位

借助长螺栓敲掉

之前陆续撸的轴承,还是NSK的,除掉红包才几毛钱包邮
标准尺寸,内8外19高6

外径差点,裹几层PVC胶带

装上很合适样子

轴的旷量就不管了,锁紧螺母压在轴承内环上,不影响转动

就是厚了点,防尘盖装不紧

开始没找内侧合适的轴承,就还用钢珠

偶看13颗还有空余,再装一颗都还有缝隙

装好的样子

感觉是顺滑一些了

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继续折腾,拆了全铝的踏板

内外侧都有那个铁圈

各部分尺寸都差不多
之前外侧的钢珠掉了,轴和铁拳干磨,都磨出槽来了

准备装内侧的轴承,标准尺寸内10外19高5

但悲催的是,轴承后部装不进去,砸都不行

轴承内径倒是标准

但踏板轴却是有点锥度的,最大直径10.1

发个狠,火烤轴承

不行,继续放火上直接烧,报废轴承也要试试看能不能套进去

非常不幸的是,烧冒烟、变色了都套不进去

就差这0.1mm,偶又没液氮,唉!投降了

买得到再大点标准的轴承内径是12mm了,太大,而且外径又只有18,看来没得法
瞎折腾不下去了,暂时作罢

楼主:
下面已经长出来了哦

网友A:
这也能改,利害

网友:
周末又可以愉快的骑行了

网友:
把轴杆夹在电钻上,把砂纸裁成砂纸条,套在轴承位,人肉磨床磨吧,0.1mm也不难!

网友:
电钻夹住轴,上锉刀直接磨掉一圈。家用不用什么精度。

有台钳还可以固定轴承内圈,一半一半修内径,这个有点累。

网友:
钢球的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保养要勤快。

(这种,所谓轴承,不合适,也是很快就废了。用再好的轴承也是一样的。)

(捷安特的半铝合金踏板,原厂的质量也很好。可以用很久。)

网友:
ø10mm钢轴和轴承有0.1mm过盈量不管是火烧还是冰冻都是装不进的

上砂带机把轴在撸小一点,就用间隙配合吧,点些厌氧胶就可以了。

网友:
把轴放进冰箱冷冻层冻冻,是否能行呢

网友:
多面手,不仅对电子很懂,对自行车也很懂,厉害!

网友:
普通轴承最怕轴向受力,这种轴端用螺丝压紧很伤轴承的,最好加根合适长度的套管,顶住内外轴承的内圈。

网友:
这个没必要换,保养时调好间隙就行了。

网友:
有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好的建议,一定要成功!

网友:
你折腾这点时间,又可以骑几十公里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改,利害

目前只实现了一半,不完美呀!

网友:
又可以愉快地溜达了

网友:
这下踩着轻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