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一块偏光防窥钢化膜

楼主(2023-05-08):
购进的一台摩托罗拉X30手机。

价格还算可以,用了一年多了,已经过保。

屏幕贴的是防窥钢化膜,睡了一晚,不知道为什么烂了。。。。。。

拆开给大家看看,如何防窥,防摔的。

刚开始,是底部碎了一点点,裂缝也是一点点。

结果裂缝就扩大了。还是换了吧,拆下来,分析一下。

卷曲看到,里面还有一层膜

钢化玻璃,加一层偏光膜

这样就看的比较清楚了。

黑色的偏光膜

透明的钢化玻璃。

这种膜一般比较贵,价格在7块一张到60块一张不等。

楼主:
vivo X90 Pro+
小孩直接把陶瓷膜给撕了。。。。。。。。。。。

手痒。。。。。。。。。。

曲面屏

现在曲面屏贴膜成本真的很高啊。(水凝膜不防摔,陶瓷膜其实就是塑料膜,还有一种周围有一圈胶的钢化膜,但是影响指纹。另外有一种紫外线膜UV胶钢化膜。。。。。。)

手痒的小孩。。。。。。。。

网友A:
能起护眼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起护眼作用吗

防窥。不护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vivo X90 Pro+
小孩直接把陶瓷膜给撕了。。。。。。。。。。。

还有这种高科?
谢谢分享~~

网友B:
UV胶钢化膜必须要新屏就贴才有行,因为疏油层比较完整,更换的时候比较容易揭下来
要是磨掉了疏油层的老屏幕贴UV钢化膜,揭的时候就等着哭吧,拿菜刀都不容易铲下来,搞不好屏幕还会报废

网友:
不护眼不护眼

网友:
就一小角度偏光膜,没什么稀奇的,不害眼就不错了,护眼就别想了。

网友:
曲面屏是哪个脑残想出来的???

网友:
感觉这种膜降低屏幕的亮度

网友:
水凝膜不好贴,而且容易坏,和硬的物体放一块碰一下就坏

网友:
防窥膜对视力影响很大,不建议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UV胶钢化膜必须要新屏就贴才有行,因为疏油层比较完整,更换的时候比较容易揭下来
要是磨掉了疏油层的老屏 ...

好一点的膜都不用uv胶的

网友:
以前追求屏幕大角度可视,现在好了,买偏光膜来减少可视角度

网友:
现在很少用玻璃膜了,刮手

网友:
手痒的小孩  怂

网友:
没有特别的要求建议别用防窥膜 ,伤眼

网友:
手机从来不贴任何保护膜的飘过。。。原装的疏油层用起来真舒服!

网友:
曲面屏贴膜是真贵啊,还有就是有些膜贴上了,然后再戴上手机壳,结果膜直接起来了

网友:
曲面屏确实难贴膜,我用紫外线膜UV胶钢化的那种,一不小心手机壳就把他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