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amsung Bar+ 128G量产修复求助

楼主(2023-05-08):
有两个三星Bar+128G U其中1U盘原本想通过改CID的方式将三星BAR+拆分出2个分驱结果不知道哪里的数据没有填对造成写入CID后,U盘不识别了
因为是黑胶体U搜索相关内容终于识盘了但是卡在量产恢复过程一直没有成功
另有一个相同的U,使用量产工具提取的ISP文件如下
提取码:1234

求助坛友,如何改制量产用的固件ISP

U盘的chipgenius检测信息如下

网友A:
找sm3280ab的工具,添加EC,1E,98,BF,84,CC这个ID的参数,ISP采用SM3280AB_ISP_TLC_SS_3D_V4_AHG.BIN ,直接量产就可以了。不用从好优盘里提取。

网友:
大佬回复了  等你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sm3280ab的工具,添加EC,1E,98,BF,84,CC这个ID的参数,ISP采用SM3280AB_ISP_TLC_SS_3D_V4_AHG.BIN ,直接 ...

试了,不行,我贴几张图,大佬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量产前

量产前

配置

配置

量产中

量产中

失败信息

失败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我贴几张图,大佬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Capacity Setting里选成FIX容量,max填131071(MB),min填1(M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sm3280ab的工具,添加EC,1E,98,BF,84,CC这个ID的参数,ISP采用SM3280AB_ISP_TLC_SS_3D_V4_AHG.BIN ,直接 ...

范大,CC结尾不是SSV5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pacity Setting里选成FIX容量,max填131071(MB),min填1(MB)

也不行,显示format fail

如果设置中,不选择Format,量产显示成功,但是容量是0。

容量设定

容量设定

失败信息

失败信息

不选择Format

不选择Format

显示成功,但容量为0

显示成功,但容量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范大,CC结尾不是SSV5嘛?

是,我的工具比较旧,没有ssv5的isp

网友:
三星也有慧荣主控啊?

网友C:
大哥,这个固件的最大容量才是117958,只要你小于这个数值,应该就可以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这个固件的最大容量才是117958,只要你小于这个数值,应该就可以成功了 ...

失败结果的提示是"Bad Block over setting(User-123888(M) > FW-117958(M))"
我要如何设定小于117958呢?
或者如何增大固件的最大容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行,显示format fail

如果设置中,不选择Format,量产显示成功,但是容量是0。

勾选erase info,取消select isp那个勾,用工具默认isp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选erase info,取消select isp那个勾,用工具默认isp开

如此点开始后,直接闪退出量产工具了

调整设置

调整设置

网友D:
SSV5,目前别想着用正片工具开了
找黑片工具,直接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V5,目前别想着用正片工具开了
找黑片工具,直接能开

用黑片工具与我原来的初衷不一致,修好了,也没有4k速度了
不过为了能用,我也试试黑片工具
结果还是失败,不知哪里设置的不对

设置

设置

失败信息

失败信息

网友:
别灰心,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黑片工具与我原来的初衷不一致,修好了,也没有4k速度了
不过为了能用,我也试试黑片工具
结果还是失败 ...

能发一下工具吗我的型号和一样128G也和你一样没有办法格式化

网友:
各位大佬有办法了吗有新工具了吗

网友:
楼主还没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