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没量产过SSD,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正常的SSD量产可以不短接吗?

楼主(2023-05-08):
有个2258XT的铭瑄MS512GBX6终结者 SSD,能正常使用,但有smart提示有坏块,想量产一下,正常使用的SSD量产也必须要短接ROM吗?

就是下面这货:

提示有坏块:

网友:
开卡都需要短接

楼主:
这样呀,不想破坏标签。

网友:
能用就接着用吧,到保修期内可选择更换新的

网友:
要是不用短接,那SSD基本上没人敢用了,隔三岔五的就得出问题。

网友:
不想破坏标签就别开了

网友:
没过保就走保修吧,过保了再自己折腾,又不想破坏标签又想折腾的,我还是建议你98再买个新的

网友A:
2258XT可以不短接,并可将运行中的坏块划入原始坏块记录中。

以下为不短接开卡的相关事项说明:
前提:需正常认到硬盘,最好是还能操作分区状态
要求硬盘清除所有分区,不能有任何分区存在,然后使用jm20329支持开卡的版本或asm1153E原始固件的硬盘转接板,就可以认到盘并开卡。保留运行中的坏块在开卡工具测试方式中选择带run字样的即可。其他的自己摸索吧

补充更正下,win8、win10要么用jm20329要么是asm1153e对应老固件或初始片内固件(即非uasp模式),其他转接卡(无uasp模式的或在win7及以下的系统)有些也能用且最好清除所有分区。
另外在无分区状态下,主板硬盘模式设为非ACHI模式时,大多数也可以在主板原生sata接口上识别并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XT可以不短接,并可将运行中的坏块划入原始坏块记录中。

要求硬盘清除所有分区,不能有任何分区存在, ...

这个建议可以一试。

网友:
可以不用短接,荣慧跟群联PS3111,亲测,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
挂硬盘盒上看看量产软件认不认吧,我记得我开有些不用短接,有些就要,具体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B:
同意8楼,在win10系统下,可以用非uasp模式的转接卡直插,开卡软件是可以直接认的。

或者在win7下,任意转接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8楼,在win10系统下,可以用非uasp模式的转接卡直插,开卡软件是可以直接认的。

或者在win7下,任意转 ...

范老大,Win7下,量产工具可以识别出来,直接开始还是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好像量产工具里的闪存颗粒型号不对呢?这盘我以前拆过,应该两颗256G的呀。
刚下得一堆量产工具,我就搜有sandisk字样的用。

网友C:
“这盘我以前拆过” 是拆过类似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58XT可以不短接,并可将运行中的坏块划入原始坏块记录中。

要求硬盘清除所有分区,不能有任何分区存在, ...

柳暗花明,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58XT可以不短接,并可将运行中的坏块划入原始坏块记录中。

要求硬盘清除所有分区,不能有任何分区存在, ...

又跟你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盘我以前拆过” 是拆过类似的吗

拆过型号一样的盘,也是MS512GBX6。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XT可以不短接,并可将运行中的坏块划入原始坏块记录中。

要求硬盘清除所有分区,不能有任何分区存在, ...

老大,看上面我发的图,颗粒容量好像不对呀,试了好几个量产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