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中 4.7K 欧姆 电阻用途

楼主(2023-05-08):
以前常见到 4.7 千欧电阻,不知道为什么使用这个阻值,今天终于找到出处了。

网友A:
限制电流用的吗?

网友B:
上面没看到4.7啊,其他都看不懂

网友:
没看出根4.7k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一般在数字电路中是作为上拉,下拉电阻使用的,其作用是维持一个电平

网友C:
凡是对模电比较熟透的,都知道这个值的选择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凡是对模电比较熟透的,都知道这个值的选择范围。 ...

哈哈,温总一看就熟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制电流用的吗?

对,【 limit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没看到4.7啊,其他都看不懂

1-10 千欧, 4.7 接近中间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凡是对模电比较熟透的,都知道这个值的选择范围。 ...

我以前也见过 470 欧姆 和 4.7千欧两种用法,但不了解其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见过 470 欧姆 和 4.7千欧两种用法,但不了解其区别。

根据最小最大灌入灌出电流,负载大小而定,还要考虑功耗,总之,有一个最佳阻值。

楼主:
现在 AI 很厉害,但是一看,就知道是 AI 翻译的。

网友:
6楼什么神兵

网友:
5V数字电路限流1mA。

网友:
4.7k 电阻电路中的常客,具体用处不懂

网友:
5V减晶体管饱和电压是4.7,然后是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