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坛友明纬 S350 电源实测的空载待机功率有多大?

楼主(2023-05-08):
前几天买了2个120W 24V的开关电源,测试发现空载待机功率达到了5W,退货了。准备买一个明纬 S350 24V或者27V的电源,想了解一下实测的明纬 S350 电源的空载待机功率有多大?

网友:
估计不会低于5W

网友A:
5W很高吗?放到220伏里面电流也就20毫安。大功率的电源不管什么品牌,都有低压端下拉电阻,都会有空载消耗,哪怕电脑电源都有,电源功率越大这个电阻功率也越大。

想想中兴的2400通信电源,待机功率100瓦,那还不得跳楼。

网友B:
我电脑电源也是500W的,待机功耗1.3W,从主板上拔掉插头,差点测不出来。

倒是我前天修的电视,待机要1.5W,着实偏高。

网友:
这种电源不像电脑电源可以关闭主输出,估计待机功耗都会要高一点吧

网友C:
不用时候电源断了,对电源也有好处

网友:
电脑电源待机主输出是不工作的
普通板砖电源接上电就有输出了,空载时有输出电阻保持功率以保证最低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电源也是500W的,待机功耗1.3W,从主板上拔掉插头,差点测不出来。

倒是我前天修的电视,待机要1.5W ...

电脑电源有辅助5V电源的,待机主电源不工作,功耗下得来。倒是好多电视为了省成本只有一个电源,待机只是关闭输出,电源还是在工作的,大电源小功率输出效率会很低,待机功率就高。

网友D:
退回去的运费,足够你5W功耗待机10年了除非你365天24H一直通电使用

网友E:
实测24V 明纬 S350改的可调电源,调到12V时,约3.2W,调到24V时,约4.4W
此功耗包含另加的一个12V辅助电源和电压电流表

网友F:
不知道,我回去测一下,以前好像听别人说待机在两瓦还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我回去测一下,以前好像听别人说待机在两瓦还是多少

5W以下。。

网友:
兼听则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W很高吗?放到220伏里面电流也就20毫安。大功率的电源不管什么品牌,都有低压端下拉电阻,都会有空载消耗 ...

待机100w?吓人啊,不再打这款电源的主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W很高吗?放到220伏里面电流也就20毫安。大功率的电源不管什么品牌,都有低压端下拉电阻,都会有空载消耗 ...

我这个电源是7X24小时使用的,自己给电费钱呢,所以比较在意待机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24V 明纬 S350改的可调电源,调到12V时,约3.2W,调到24V时,约4.4W
此功耗包含另加的一个12V辅助电源 ...

谢谢,我这个电源是24小时使用的,自己给电费钱呢,所以比较在意待机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时候电源断了,对电源也有好处

我这个电源是需要7X24小时使用的,除了坏了,否则不会断电,所以比较在意待机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退回去的运费,足够你5W功耗待机10年了除非你365天24H一直通电使用{:0 ...

我拿来就是365天24H一直通电使用呢,所以在意待机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来就是365天24H一直通电使用呢,所以在意待机功耗。

功率越大,待机功耗就大,除非有辅助小电源待机的,待机时,主电源不工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