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也发一个戴记严选GM3323D的小改

楼主(2023-05-08):
老早之前坛友们就撸过了这个鼠标,我是浇水搞到一张50-15的拼夕夕卷,37到手了鼠标加防滑垫,淘宝红包撸了两个TTC6000万次防尘微动共用4元,多多又买了一个TTC金轮5元,还有1元的铁氟龙胶带防空键程的,一共花了47元,达到一个还行的效果,感觉还是有线好,不过无线没有线的束缚,还好吧!换完就直接装起来了,忘记拍照了。

网友A:
它的滚轮是歪的,噪音非常烦人。
将9mm华诺3脚微动换成方形微动圆头,滚轮轴涂抹全氟润滑脂。手感能好一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滚轮是歪的,噪音非常烦人。
将9mm华诺3脚微动换成方形微动圆头,滚轮轴涂抹全氟润滑脂。手感能好一百 ...

原来确实不怎么样,换成11MMTTC金轮,轴上面再上了点生胶带,舒服了,一点声音都没有

网友B:
两个TTC6000万次防尘微动共用4元,多多又买了一个TTC金轮5元,还有1元的铁氟龙胶带防空键程

这些有购买链接吗
电池我也想换

网友:
戴记严选的质量堪忧,买本子时送了个无线、蓝牙双模的,蓝牙的很不稳定,动不动就不好使

网友:
还不如闲鱼上搞几个断壳的雷柏750修复下不要太爽

网友C:
这玩意有什么好改的?

网友D:
戴记严选的不是戴尔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戴记严选的不是戴尔自己的。

查过了,是它家子公司

网友:
手艺不 错,鼠标挺漂 亮

网友E:
买了到手没改动,他自带的微动就有2kw次寿命,滚轮也还行,用到现在遇到最讨厌的问题就是时常卡顿会造成按键无效,日常办公还好说,用它玩游戏简直是折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到手没改动,他自带的微动就有2kw次寿命,滚轮也还行,用到现在遇到最讨厌的问题就是时常卡顿会造成按 ...

不是卡顿,是不是你感觉 你明明点了,电脑却没有反应,这个是空键程,你把鼠标拿起来,不要按到左右键,然后轻轻晃动,是不是会有响声,绝对有的,我新的就有,然后贴了铁氟龙的胶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到手没改动,他自带的微动就有2kw次寿命,滚轮也还行,用到现在遇到最讨厌的问题就是时常卡顿会造成按 ...

知道贴的地方不,要拆开,贴到左右键与微动接触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TTC6000万次防尘微动共用4元,多多又买了一个TTC金轮5元,还有1元的铁氟龙胶带防空键程

这些有购买链 ...

你有淘宝红包吗,有的话可以抵得更多,去淘宝红包的专用页面,然后直接在里面搜防尘微动就有,金轮在多多一般是6元,我有一个一元的无门槛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有什么好改的?

张大妈里的人说,这玩意有80%G炮的手感,还有使用感觉,鬼知道,自己就入手试一下,还行,比一般的无线好点吧

网友:
看上去很漂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卡顿,是不是你感觉 你明明点了,电脑却没有反应,这个是空键程,你把鼠标拿起来,不要按到左右键, ...

我买的这个没有空键程问题,是按下去后PC端却无效,是信号断流,这个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这个没有空键程问题,是按下去后PC端却无效,是信号断流,这个是解决不了的 ...

附件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