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一个简陋的台钻攻丝机

楼主(2023-05-08):
一直喜欢跟风坛友们制作各种设备,需要各种开孔和攻丝,都是一把手电钻打天下,实在太累,于是想着制作一台台钻攻丝机

主要配件清单:
1.拆机的18v锂电钻机芯1个
2.25cm长8mm直径硬光轴4根
3.8mm光轴固定座4个
4.8mm滑块8个
5.60减速电机支架1个,内径44mm,固定电钻机芯用
6.100*12mm弹簧4根
7.40*30*16mm、30*20*16mm竹制砧板各1块,大的是底座,小的切成反Z字型连接滑块与电钻机芯
8.M3、M4、M5螺丝螺母若干
9.22*16mm木棒1根,做压杆
10.1w的led灯1个,1.5平方电线1米
11.6脚3档开关1个,做正反转开关

成品如下,不太美观,但是精度还不错,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A:
切菜板都用上了,虽然强度可疑,实用那是肯定的

网友B:
够费料的啊,四个柱

网友C:
看着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网友D:
如果不常用,感觉可以做个电钻架子,用的时候把电钻装上去,用完拆下来又是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菜板都用上了,虽然强度可疑,实用那是肯定的

强度还不错的,竹制砧板的韧性很好,主要是滑块直线性很好,垂直度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费料的啊,四个柱

这个电钻机芯很重,4个光轴才稳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因为Z字型连接板子的关系,加之电钻机芯很重,确实是头重脚轻,所以用了4个光轴,8个滑块,防止垂直度出现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常用,感觉可以做个电钻架子,用的时候把电钻装上去,用完拆下来又是电钻 ...

就是需要随时使用,所以做成了固定的。

在淘宝上买了一个电钻固定架,垂直度不好,就扔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E:
低成本!
好用是主要的!
好看是次要的~~

网友F:
不错! 经济实惠,易于维护。

网友:
可以上链接了

网友:
实用、经济,做工不错,手艺很牛

网友:
手艺不错,用料奢华。

网友:
真下功夫,不容易

网友:
手艺不 错,做的挺漂 亮也挺实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成本!
好用是主要的!
好看是次要的~~

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经济实惠,易于维护。

是的,想换哪里就换哪里

楼主:
上了连接也没人买吧,毕竟很少有人能看得上这种没什么卖相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