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电动车电源换一个保险,然后发现整这个电源确实危险。。。

楼主(2023-05-08):
那天电动车在外面充电,然后下雪了,然后发现充电器坏了。
拆开充电器是这样的

通过观察,这里烧黑了,而且排线也断了,正面看有一个熔断器标志,没有装保险,也没写规格,感觉可能后面那个曲线就代替保险了。

于是就换了一个这样的的保险,查了一下电动车保险3.12的多,我就买了3.12的,保险里面还是螺旋状的。我以前看到的都是直线型的。

然后换上了,通上电,然后就“bang!!”的一声,因为在屋里面,声音不小,真的吓一跳,伴随着响声家里的灯灭了,发现是跳闸了,居然连着跳了三个闸,还得去地下室合总闸。
然后保险这个样子了。。。

真的有些搞不懂了,以前用的保险比这个大一些,里面直线型的,烧了是“pu”的一声,只是里面熔丝断了,这个怎么保险就跟着炸开了。
看起来整这个真的太危险了,以后再多学学相关知识再弄吧。。。。

网友A:
你买的这个保险质量不错,炸起来挺大声的!

网友:
能把电路板的线烧断肯定后面有严重的短路,你不查故障直接接上保险上电不炸才怪呢!

网友:
烧了保险,不查后级的短路点也敢直接上电,这下应该长记性了!有的玻璃保险为什么要套热缩管,为什么有维修插座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这个保险质量不错,炸起来挺大声的!

声音真不小,也没有糊味,我们这里过年不让放鞭炮,过年买百十来个当炮放感觉也挺带劲,还不贵,比炮便宜。

网友:
超勇啊,保险烧了,居然敢直接换? 不炸才怪

网友:
我只能给你一个大大的

网友:
烧保险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后级有问题,而且估计你这保险电流也大,都跳到三级闸了,电源可以寿终正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这个保险质量不错,炸起来挺大声的!

你真有才啊

网友:
建议保送楼主去炮兵专业深造

网友:
太厉害了,保险能无缘无故的熔断吗?

网友:
少成这样了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就不会犯同样的错了

网友:
说明保险后面有短路了,这时维修插座的用处就来了。

网友:
哈哈,换保险能直接上电,不炸才怪了

网友:
伴随着响声家里的灯灭了,发现是跳闸了,居然连着跳了三个闸
它视频看多了,还知道“一键三连”了

网友:
空开一键三连,这短路电流得多大呀

网友:
无知者无畏

网友:
螺旋状的保险管是延时熔断型的,直线型的是瞬断的

网友:
如果充电器保险烧了可以在保险处接个40w左右的白炽灯如果不接负载的话灯丝微亮就灯丝发红说明电路正常,要是灯泡全亮完了后级短路了修好后才能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