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刮码全新亿纬25P组块威克士美版20V5.0电池

楼主(2023-05-08):
拼夕夕上新店优惠,74元10节亿纬25p,购入2组

内阻,电压统一。

再挑选一下成组,正极贴绝缘环。

0.15镀镍钢片叠焊0.1紫铜

总正负极片够长,左右包裹。

焊接保护板接线

整组34毫欧,拍时没法压紧成了35

装好外壳

充放使用正常

网友A:
不错,是有套件吗?还是分开买的?美版和国行电池没区别吧?

网友B:
上铜带,太高端了。。得用激光焊增加接触面积进一步降低内阻,不然对不起这个铜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是有套件吗?还是分开买的?美版和国行电池没区别吧?

咸鱼上买的,20元一套。就2套全要了就包邮。应该是最便宜的了,有的这价格就光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铜带,太高端了。。得用激光焊增加接触面积进一步降低内阻,不然对不起这个铜带。 ...

不高端,领红包不到2元买的2厘米宽一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是有套件吗?还是分开买的?美版和国行电池没区别吧?

接口,保护板不同

网友C:
电池购买链接能私信个吗

网友D:
电池被刮码的是否为B品等级?

网友E: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咸鱼和骗多多上有刮码的巨量亿纬25P在出,前段时间需要一些电池,这货没敢下手,最后还是买了三星25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购买链接能私信个吗

喜橙橙新能源  店家的就是。不知是否耐用,不做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被刮码的是否为B品等级?

个人使用,要求不高。这个内阻,使用时能大电流放电就行。等完全充满后,插几节来测试一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咸鱼和骗多多上有刮码的巨量亿纬25P在出,前段时间需要一些电池,这货没敢下手,最 ...

只要看性价比,这个内阻组个2并5串的电池组,使用时能大电流放电就行。

网友:
为啥加紫铜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要看性价比,这个内阻组个2并5串的电池组,使用时能大电流放电就行。

我是因为上过这样的当,多年前买过一批天棚2000的10C动力锂电池(本论坛就有很多人也中招了),结果电池自放电相当严重,充满电放置不到一个月时间,电压就到3V了,内阻和容量一切正常,也能大电流放电,把我害惨了,哎,现在还心有余悸。所以我对这种电池还是存谨慎态度。

网友F:
看负极有不是很平,怎么像有点过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因为上过这样的当,多年前买过一批天棚2000的10C动力锂电池(本论坛就有很多人也中招了),结果电池自 ...

看了一下购买记录,应该是21年3月的1688上商家样品活动。37.6元包邮10节的我给用在牧田款的移动烙铁上了,常常用电流不大没问题。便宜货要求不能太高

楼主:
过流能力好

网友G:
好羡慕,多好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负极有不是很平,怎么像有点过的痕迹?

都用内阻仪过,安装前上10并的电池座平衡了电压,产生了压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羡慕,多好的电池

一直玩的拆机电池,这批全新的买完后基本不会再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