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ipad2代,主板,wifi座

楼主(2023-05-08):
电池不充电了,显示100%,接充电器才能开机,但是开机2分钟就会死机关机。

不知道什么原因。
自用的,没有拆过。
强力拆开之后,把电池扔了。

可是wifi的线被割断了。
请教一下:这个wifi天线座,是哪一种的?
如何区分IPEX一代/二代/三代/四代/五代?

IPEX 1代:端子口径:φ2.0,高度<3.0mm;
IPEX 2代:端子口径:φ2.0,高度<2.1mm;
IPEX 3代:端子口径:φ1.4,高度<1.6mm;
IPEX 4代:端子口径:φ1.5,高度<1.7mm;
IPEX 5代:端子口径:φ1.4,高度<1.3mm;

网友:
我的就是把闪存拆了,做U盘啦

网友A:
剥开隔离好焊上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剥开隔离好焊上继续用

主要是不好剥线,而且还短了一截。
买的电池还没到,等装机后,看看信号如何。

网友:
应该是主板故障l

网友B:
没看懂要做什么

网友:
我还有台IPAD2 64G+3G版呢,卡的要命,吃灰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要做什么

我就想知道:wifi天线座配的天线端子属于哪个类型。
肯定不是ipex1代,试过,端子太粗了。那么也不是ipex2代。

不知道是哪一代?

网友:
不需要那么复杂,按你的型号搜wifi天线    直接买拆机的,估计几块钱就能包邮。多拆几次就熟练了,学费也不贵。不像我一出手就干碎了ipad6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