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真没想到,HK32F103CBT6是没有带USB的

楼主(2023-05-08):
在某宝上发现HK32F103CBT6,通过查看芯片手册,这芯片是128K的,还不错,就买了几个下来测试一下。
先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代码,添加闪灯代码,直接烧进芯片。哇噻,完全兼容。看起来,咱们国产的HK32F103CBT6中GPIO是完全兼容STM32的。
HK32F103CBT6芯片手册的描述,显示该芯片带有硬件USB,于是再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USB(CDC)代码,烧进芯片,这次不行了!电脑根本认不了USB设备。
于是在通过论坛发帖求助,没有确切的结果,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
说实在的,如果HK32F103CBT6不具有USB功能,那芯片手册得说明一下,以免误导用户吧。
这是数据手册中的描述:
这是HK32F103x8xBT6用户手册中的描述:

况且在keil仿真中能查看到USB的寄存器的:
只是在选型表中标明是没有USB的:
这岂不矛盾吗?
最后,联系到航顺的芯片代理,才确认了这一事实:HK32F103CBT6是没有带USB的!带A的即HK32F103CBT6A才是有带USB的!也就是说,HK32F103CBT6即使带有USB寄存器,但它还是不能用来开发USB功能。这里头究竟是什么道理?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
STC8H8K64U-45MHz-TSSOP20/LQFP32/48/64, PDIP40,可以直接硬件USB下载和仿真,同频比C8051F系列快 50%以上,加上 DMA, MDU16/16位硬件乘除,价格才RMB1.9起。
STC32G12K128-35I-LQFP64/48/32,PDIP40各种封装:带硬件USB,2组CAN,3组Lin,DMA支持:[3组SPI,4组串口,高精准12位ADC,TFT彩屏]。

网友:
可能是产品差异化,把USB功能屏蔽掉了

网友:
我也是看了数据手册,下的单。结果现在才知道掉坑里了

网友A:
我认为设计的时候还是有的,不过测试发现USB功能和ST的不兼容,或者按预想的设置不能工作,所以改口说没有了。
修了下BUG,兼容了或能工作了,就生个版本叫A,又声称带USB了

网友:
手册太坑了吧

网友:
我们自己国产芯片的通病,就是手册乱和错误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设计的时候还是有的,不过测试发现USB功能和ST的不兼容,或者按预想的设置不能工作,所以改口说没有 ...

很有可能

网友B:
国产坑太多了,不敢用是这个原因,连这最基本的芯片功能都无法准确,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坑太多了,不敢用是这个原因,连这最基本的芯片功能都无法准确,怎么玩?

...

不玩不知道,一玩才知道坑实在多。
连芯片是否具备这个功能都说得含含糊糊,没想到。

网友:
使用国产芯片,你必须联系厂家技术人员,要不然。。。。你懂得

网友:
STC8H8K64U-45MHz-TSSOP20可以直接硬件USB下载和仿真,价格才RMB1.9,没有套路,没有BUG,对应的开发板【开天斧-STC8H8K64U核心功能实验板】【免费+包邮】送!!!

网友(2023-10-02):
刚好想用这款芯片的USB,幸亏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