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一个航模平衡充扩展板

楼主(2023-05-08):
没有技术含量,全体大并联,有一个焊在电路板上的40A汽车保险丝。

网友A:
这个是充电用的吗

网友:
重复接口没必要太多,3组体积小点。可以做成3x3积木式拼接,根据需要串并联组合,并联共用1个平衡充,串联可以两三个平衡充,改电动单车均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充电用的吗

对,最大支持6组航模电池并联充电

网友:
3块电池就飞到腿软了,要这么多并充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