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canon(佳能)LBP2900的一些维修心得

楼主(2023-05-08):
口罩期间,在网上给老家的妹妹买了台二手佳能LBP2900+(成色不太好),结果才用一年左右就问题多多。这次五一节带回来折腾折腾。

主要有这些问题:
1、连续进纸,就是前一张还没出来完,后一张又开始进纸了,造成卡纸。
一般是进纸离合器问题,这个零件在面对打印机背后的左下角。多半是那个离合器上的海绵老化,导致衔铁黏住。
处理办法:清理干净原来的胶,再在衔铁对应位置缠上2-3圈胶布。一定要缠,决不能单单清理干净原来的胶就完事。
2、报通讯错误
可能是驱动问题,装好驱动后要重启。
3、定影器错误
那个陶瓷加热片的电阻是80欧左右(不是网上有些博主说的5欧),不用拆定影组件,拆开侧盖后测量那个最大的白色插头就行。
另一个是那个热敏电阻容易出问题,是蓝色线那个插头,拔下来测量即可,如果是损坏就只能更换总成,貌似买不到单件。如果是老化(在冷机状态下,一般是280K左右),也会报定影器错误;我这台就是老化,冷机有400K了。
还有就是开关附近有个连着铁皮的可控硅,这家伙坏了也会导致定影器错误。
4、打印的纸张上面有明显的压痕
可能是定影膜损坏了,这个便宜,买一个很换上。记得换的时候,定影膜上有黑圈的一端对应下辊有导电带齿的橡胶圈那端。

网友:
挺能干的,虽然无图无真相,但是还是支持你发帖,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网友:
时间久了,总是问题不断

网友:
我都是那里坏了,直接换总成,拆下来的再慢慢修,主要是清理清理凑合用

网友A:
这个经典机器还是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经典机器还是值得折腾

就是啊,二手机器价格一直都很坚挺。

网友:
1是通病,我家那个就坏过

网友:
这是修理出经验了

网友B:
佳能的LBP系列挺耐用的,有个LBP3500,2007年前后买的,到现在都用着。只是噪音增大了,质量不好的硒鼓装上去噪音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佳能的LBP系列挺耐用的,有个LBP3500,2007年前后买的,到现在都用着。只是噪音增大了,质量不好的硒鼓装上 ...

我还有台LBP810的激打,硒鼓贼便宜。就是没有找到64位的驱动,这机器好像没发布过64位的驱动。

网友(2025-02-25):
这打印机,最后的故障就是连不上电脑,我现在手头就有一台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