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助:摩恩洗菜盆下水管拆不下来

楼主(2023-05-08):
摩恩洗菜盆设计不合理,房子一直出租,都没注意,最近入住才发现

左边的大盆使用频率很高,但是没有提篮

右边的小盆有提篮,基本上当沥水篮用了

于是想左右对换一下,没想到这里太紧了,拆不下来,下面的部分可以手握着,但是上面的太粗了,手握不住,用不上力,拆不下来。。知道坛子里能人多,想请教下,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拆下来。

龙头装了一个转换头,本想直接用的,但是螺纹不对,吐槽下摩恩的设计师,科勒的直接装上就好了。

网友:
开水烫一下,然后毛巾包牢,增加摩擦力,应该没问题的,除非打了胶,那就要先除胶,祝你好运。

网友:
这种管件包括下面软管的接口都没有专门的扳手,只能手拧,有点反人类,其实哪怕有个塑料扳手也好啊,只能用水管钳子或水泵钳子试试。或者你用一字螺丝刀对准那个纹路,用锤子敲一下,松了就好换了,摩恩的龙头一直很贵300-500元,很多配件不通用的。换机油滤清器的链条扳手,拆净水器滤瓶有种钢丝皮带扳手,拆那个大旋钮或者很好用。

网友:
可以两只手么,用吹风加热一下看看

网友A:
橡胶手套。或者用擀面杖和布条做一个类似打陀螺的鞭子那样的东西,布条缠在塑料螺母外圈,到头后搬动擀面杖就能将螺母拆下来了。

网友:
视频上看过,用绳子和棍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橡胶手套。或者用擀面杖和布条做一个类似打陀螺的鞭子那样的东西,布条缠在塑料螺母外圈,到头后搬动擀面杖 ...

这个厉害

网友:
找根旧腰带(或者一段绳子)和一根方子木,可以自己做一个简易的扳手。

网友:
不管下面,用双用拧那个螺母试试

网友:
想不到以前报废下来的正时皮带还能改做这个用处,可惜了啊,买一个成品扳手就要10多元

网友:
使用那种机油滤清器扳手,可以准确地套入并拧开。修车的都有。

网友A:
穷对付,习惯了。小时候买不起气球,就吹免费的TT。

8楼说得对,下面的不用握住,双手戴上橡胶手套,全力拧最上面那个螺母就行了。注意方向,应该是努力把对着自己的这面向左拧,就像图中黄色箭头所指示的那样。

网友B:
测量一下直径,如果不超过7厘米,网上买一个卫浴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直径,如果不超过7厘米,网上买一个卫浴扳手。

这种水槽下水一般只有9厘米和11厘米两个直径。目测是9厘米的,这个圈直径超过10厘米

网友:
用管子钳试试

楼主:
第一没有,第二不敢用,怕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直径,如果不超过7厘米,网上买一个卫浴扳手。

肯定超过7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手套。或者用擀面杖和布条做一个类似打陀螺的鞭子那样的东西,布条缠在塑料螺母外圈,到头后搬动擀面杖 ...

谢谢,有空试试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穷对付,习惯了。小时候买不起气球,就吹免费的TT。

8楼说得对,下面的不用握住,双手戴上橡胶手 ...

微微能动,但是下面跟着一起转

网友:
还是办法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