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以前的老鼠标 微软 大越野 蓝影 拆解;Microsoft 1362

楼主(2023-05-08):
手感很好 很贴合,接收器是那种长长的那种
现在进行拆解
很简单 上面脚贴有两个螺丝 电池仓有一个螺丝
直接可以拿开上盖 很简单
这用料不得不说很扎实啊
轻量化就别提了
侧边还有蓝色灯带
这滚轮还是光栅滚轮
左右键和侧键都是用的两脚微动 左右按键用的松下的棕点,寿命大概500-800w的样子

网友A:
微动的样子比较少见啊

网友:
设计得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的样子比较少见啊

算是比较常见的,罗技的鼠标,滚轮左偏和右偏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
左右键是松下棕点,前后键是松下黑点,中键也是松下贴片6*6*4.3轻触开关。基本是松下全家桶。

网友:
东西还是可以的!

网友:
微软早期的鼠标微动用松下的方形开关比较多一点,有三个微软鼠标都是松下方形微动

网友(2024-06-03):
还能找到拆解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