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两根故障山寨a to c 线 嫁接成 c to c 线

楼主(2023-05-08):
早前红包撸的,这条号称支持小米6a私有协议,结果不但不支持,就连充有些普通手机都无法充电(手机80ma电流无反应),拆开看看原因。

c口

并没有采用加粗针脚设计

另一头a口用的5针加粗,但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先拆c头(热压注塑线和外皮融为一体拆出来比较费劲,解剖过程省略了),反面非常廉价的的插头,质量很差,空位是一颗电容。

正面并未有集成小米私有e marker 芯片,因此不可能支持私有快充,就连cc引脚都是直通,然而直通就直通吧,竟然56k上拉都省了,我不认为寨厂知道a to c 56k 电阻的作用,感觉并不是因为为了省颗电阻的问题,这样一来有些手机检测不到这颗电阻不知道该用什么协议来充电就会拒绝充电(有的手机会锁定到5v dcp模式充电)。

a头,这个比较好拆。

用了5针插头

反面

用这颗线给有些手机(不是全部)充电就会80ma电流 拒充。

另一条 a to c ,也是故障线,具体问题忘了也懒的去试,直接拆了。

这个就是普通4针4线 a to c 线, 反面cc引脚有两颗56k上拉,因此可以a to c 正常充电。

正面

看第一根线挺粗的,感觉扔了可惜,打算两根嫁接一下,改成 c to c 线。
先拆除两颗56k上拉(不拆会干扰pd通讯),由于第二根线c 口 没有预留 cc引脚焊盘,只能焊到反面cc 56k 上拉电阻的位置。

焊好后

cc用来pd通讯

焊好后粘回原外皮内

测试一下,正反插正常充电。

并且成功激活pd快充(绿色指示灯)

留着备用

网友:
改完后充电电流能到多少?

网友:
没有芯片,最大能到60瓦。
电阻和电容的组合,很难搞懂。我也是对照着表来做。

网友:
变废为宝哈哈

网友A:
大神真是厉行节约啊,你那充电宝是啥牌子?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

网友B:
我也用红包一元一条的撸了两条,都是和这差不多的,都是号称支持快充,结果是不支持,已用来充电蚊拍

网友C:
没有芯片都能60W,足够了

楼主:
嘿嘿c to c 目前比a to c 贵点儿,修改一下比扔了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真是厉行节约啊,你那充电宝是啥牌子?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

必须眼熟二师兄请查阅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82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红包一元一条的撸了两条,都是和这差不多的,都是号称支持快充,结果是不支持,已用来充电蚊拍 ...

为了消耗红包,到手好用就留,不好用就扔,反正也没的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芯片都能60W,足够了

嗯 60w够用了~

网友:
华为通用吗?

网友D:
还是对充电设备好点吧,

网友E:
自己改一下,比扔了好.

网友:
我是来看球球把豆腐整成红烧肉的,既然是红包薅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山寨线啊,之前看见过别人拆解便宜又能启动小米私有快充的山寨线,里面有小米自己的的芯片,缺点是线芯太细了,一充电整个线都在发热,如果能买到那种的,改成粗一点的线也就够用了

网友F:
属于是鸟枪换大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对充电设备好点吧,

这么说我在虐待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改一下,比扔了好.

嗯 能用上总比扔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属于是鸟枪换大炮了

还行能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