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国营新安江无线厂四波段收音机拆解(银春 S89A)

楼主(2023-05-08):
又一个国企使用索尼大法的机子。

楼主:
说明书是印在外外盒上的。内附小页的缺没有说明书内容。有电路图。有点奇怪。

网友:
估计是89年的,做工不行啊

网友:
这收音机看上去还很新啊

网友A:
以前电容引脚为什么不怼到底

网友:
用了SONY的芯片
跟骚尼大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的产品。

网友:
这图片是做了复古滤镜吗

网友:
只是有个SONY芯片,很遗憾不是电调的。

网友:
这种收音机调台刻度哪个拉线容易断,哪个年代修收音机差不多就是拉线断!这个拉线不好找!

网友:
当年能做成这样,就挺不错了,不能用今天的工艺水平去衡量,而且这机这么久了,成色还挺好,现在的货色,估计早就流汤了

网友:
这么多年了还这么新,保存的这么好,真是不容易。

网友:
我有一个SONY的,84年的时候,忘记多少钱了。效果一般般,听短波要外接天线

网友:
品相嘎嘎的

做工麻麻的

网友:
当年读数的时候劳技课就是焊一个收音机

网友:
保存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电容引脚为什么不怼到底

以前都是手工焊接的,而且烙铁还不是恒温的,留长点引脚不容易烫坏电容。

网友:
这可是文物~~~

网友:
里面有大大的集成电路。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银春收音机和后面那个深圳凯隆有什么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