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得一双磁环变压器YJ83-2,不知道这种能不能做点焊机

楼主(2023-05-08):
无锡县东升无线电器材厂YJ83-2,没见过每种类型的变压器,类似R型变压器,可能是某种调压设备上用的,尺寸120*130*40mm,不知道能不能做个点焊机呢?

网友:
双c型变压器

网友:
要改超级麻烦

网友:
双C型变压器,

网友A:
保留原220V绕组,拆除多余的线,再加次级绕组,要求线径尽量粗,只有几匝。处理好后可能因功率不大,效果难以如意。

网友:
点焊机的线特粗,这种估计没这么大电流

网友B:
功率不够,好好保存,可以用在一些前级之类的需要干扰小的变压器的地方,点焊机用的变压器傻大黑粗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留原220V绕组,拆除多余的线,再加次级绕组,要求线径尽量粗,只有几匝。处理好后可能因功率不大,效果难 ...

算了一下好像只有400W,确实不够

楼主:
3Q!查到了,之前没见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够,好好保存,可以用在一些前级之类的需要干扰小的变压器的地方,点焊机用的变压器傻大黑粗的就行 ...

去废品站绕了n次了,都没见过大一点的变压器,微波炉变压器我这老板开价都50左右

网友:
看图片感觉功率小了。

网友:
功率太小不能用

网友:
功率有点小

网友:
千万别拆了,这玩意儿做个功放是万能牛

双16V,1875、7265等,双23V,3886等,双30V就可以小甲类了

网友:
没个参照物,不知你这变压器功率有多大

网友:
这种C型变压器,绕倒是可以,关健是磁芯钢片不易收紧咋收都有嗡嗡声。

网友:
找个微波炉变压器改点焊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