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两块硬盘,哪个问题更大。

楼主(2023-05-08):
a盘和b盘,都有问题,哪个问题更严重

网友:
A的问题大一点  C5.C6比05项要严重!

网友:
C5C6警告,这个盘问题大

网友A:
A盘感觉可以用HDD Regenerator修复
B盘感觉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盘感觉可以用HDD Regenerator修复
B盘感觉没救了

完全相反,有C5就要转05,如果有一些05代表它自救过,不转代表它自己都认为没救了,特别是刚好有C6

B虽然又05,但要看有没有C5,就是坏区有没有全部映射,如果还有未映射的,也是不行

网友:
问题都大,B稍微好一点。

网友:
都换了吧,别丢数据

网友:
B盘有坏道了

网友:
A盘问题大,B盘好的多

网友B:
用MHDD扫描修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HDD扫描修复试试。

a盘修复后,c5没了,c6继续。

网友:
b盘问题不大,c5没有黄,短时间内05不增加没事

网友:
A盘做数据盘还可以用一用

网友:
先用着,以后继续扫描就行了。

网友:
a问题大,两个盘重要数据先备份下稳妥点

网友:
都说B盘好点,但B比A通电时间高10倍,所以两块硬盘都没有使用价值了,报废处理

网友:
一直有个疑问,当前值和最差值都是200
临界值为啥是0?没看懂这个啥意思

网友:
b盘好点,但也不能存重要数据

网友:
问题都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