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2配件和什么通用

楼主(2023-05-08):
大有5402的配件和那种型号的通用,比如和220V的那种型号通用,机械部分。

网友:
这个试题是能蒙过去

楼主(2023-07-07):
原装的太贵了,所以想找替代品。

网友(2023-08-25):
具体哪个配件啊????

网友:
咸鱼新的才6百多,能把机器用坏,基本都回本好多台机器了,再买个就行了

网友:
目前好像没有插电的同款,新的大有机器,大都是出口货改的,原生锂电。
之前的好多都是插电改锂电,所以有能通用的。
而且,能通用的那些,插电和锂电配件,不是也差不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