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初学请指教 把家里的电风扇加了个遥控板子

楼主(2023-05-08):
   见贴朋友好,闲着没事,把家里的电风扇加了个遥控板子。但是风扇上不显示几档,所以想给加一个档显示。构思是买三颗LED发光管并联到各档线上,开那个档亮那个灯。
  但是由于什么都不懂所以问题来了。1 拼多多上220V的LED灯能不能直接接入220电源中?2  我想三个档分别开一档亮一个灯,开二挡亮两个灯,三挡就亮三个。我构思的是不是要在线路中加二极管防止电路回流,就像单向阀一样。二极管是不是有这个功能。

想法感觉还是可以实现,就是自己知识不够不懂电路,又想学着玩玩。有空的前辈赐教一哈。或者有简单的电路图最好(手画的都可以)谢谢?

网友A:
发光二极管也是二极管,单向导通

网友B:
有些电机是有抽头的,每一个抽头对应一个转速,有些是没有的,只能通过电感或者电容,或者可控硅进行调速。不知你现在的这款是哪一个样式的?

网友:
要看你遥控板是怎样的,最好上图。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直接在每根线上并联二极管加电阻,类似于插排显示

网友D:
其实不怎么实用,风大小感觉的到

网友E:
发光管串个几十K到100K的电阻

网友F:
你的遥控板上应该有一块集成电路控制可控硅的档位输出,在集成电路的相应控制引脚上,加入LED显示就可以了。
没有具体图片,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G:
普通LED串联在挡位控制继电器或者晶闸管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也是二极管,单向导通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机是有抽头的,每一个抽头对应一个转速,有些是没有的,只能通过电感或者电容,或者可控硅进行调速。 ...

电机是有三挡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直接在每根线上并联二极管加电阻,类似于插排显示

每个档位亮一个灯还是能做到,我是想三颗灯亮一个代表一档,二挡就亮两个。电机是有三根档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怎么实用,风大小感觉的到

没事,想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遥控板上应该有一块集成电路控制可控硅的档位输出,在集成电路的相应控制引脚上,加入LED显示就可以了 ...

我是想能不能,一档亮一个灯,二挡亮两个,三挡就全部亮。意义不大,想学习一下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光管串个几十K到100K的电阻

淘宝上有220V的发光管还需要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LED串联在挡位控制继电器或者晶闸管前就好了

谢谢、

网友:
不管是可控硅或者继电器,分档驱动部分加个发光二极管,红光那种,电流很小

网友:
电扇还遥控个啥劲
找个遥控器的时间,上去早按好了。

网友:
买一个开关多控器就可以实现这些功能,自己DIY比较麻烦。

网友:
发光二极管和14.5千欧电阻串联,每个档位并联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