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电磨变身充电打蛋器

楼主(2023-05-08):
跟风几块钱买了一个鸡肋的小电磨,没什么力气直接放着吃灰。然后在论坛闲逛,说下了这么一句话,总不能只是动嘴皮功夫吧,所以行动起来

拿来给小孩子做蛋糕的打蛋器,这可了不得,接上12V电,直接把打蛋器前面的铁丝摔变形。。

后来就想着调速,这不,掏了几十个小风扇的三档电路板,马上折腾

先上成品图
dian

原来的开关扣掉,装上风扇电动开关

背面AB胶伺候

电路板大很多圈,观察后发现只是电感、电容、二极管和两个指示灯影响,所以直接裁剪掉

背面dian 动也拆了,不然站位置

然后飞了两条线,把裁下来的元件补上

充电口改Micro接口

接上“破死机”的电池,4并。。能用多久还没考量,我预计打发4个蛋白应该还是满足的

焊接的时候,两个指示灯弄坏了一个,还好充电指示可以,运行指示蓝色不亮了,本打算换的,终究还是懒了,反正运行的时候电机动

开关直接用一块板,盖着然后按压

没有什么好的固定方法,上电工胶布,然后抹点502,完事。。就如开篇第一张图

网友A:
这是个好思路。我也薅了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思路。我也薅了3个,

我觉得最后最少两个是吃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最后最少两个是吃灰的

薅来了吃灰,不薅又觉得吃亏。

网友B:
虾牌打蛋器太沉,这个刚刚好

网友:
我们用筷子打蛋

网友C:
改好也还是吃灰的命

网友D:
+1,我小时候经常打蛋,跟奶奶学的,没感觉多难...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薅来了吃灰,不薅又觉得吃亏。

哈哈,很有道理,所以我一堆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虾牌打蛋器太沉,这个刚刚好

我这是轻,但挺抖的,是那个打蛋头没整好

楼主:
没试过筷子打,最后打出来的能立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好也还是吃灰的命

。。。。我觉得。。。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我小时候经常打蛋,跟奶奶学的,没感觉多难...

一起经常做蛋糕失败,对蛋白打发还是很认真的,都用机子打

网友E:
做打蛋器还不错,功率小不小哦

网友F:
不方便,要内置电池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方便,要内置电池才好

是内置电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打蛋器还不错,功率小不小哦

原本12V功率太大,打蛋头的铁丝都飞变形了

网友:
我也有几个在家里吃灰

网友:
这个不错,一机多用了